[其他] 爱玛电动车防盗器拆解

楼主(2019-04-01):
爱玛电动车防盗器

楼主:
HS1528固定码防盗器芯片原理

    HS1528固定码防盗器芯片地址位决定遥控的是哪个遥控器,一个遥控器写入不同的地址位编码总共可以控制万亿个防盗器主机(即共有2的40次方个选择,大大降低了使用编码上重复的机率,也就是说一个遥控器几乎不会错误控制其他防盗器主机,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防盗器主机几乎不可能被别的遥控器控制),而数据位只是决定遥控的是哪个按键功能,最多可以有15种功能。只有防盗器遥控器的地址位和防盗器主机接收器内设置的地址位一致时才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此主机(类似于人工焊接地址位的PT2262和PT2272要将遥控器和防盗器主机地址位要焊接的一致)。防盗器出厂前将遥控器和主机地址位数据事先都是配对写好的,并贴有一致的编号(如爱玛电动车的遥控器后边和防盗器主机侧边贴的都是TTW076005编号)。防盗器遥控器的存储器为一次性可编程只读电存储器,所以数据只可以用烧写器写入一次数据。
    苏州华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办事处电话:0574-87304817)不提供芯片烧录器,一般都是将芯片地址位数据在华芯微公司烧写好,量小时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出地址位的二进制01数据信息,进而转化为十进制编码信息。量大时(一次拿货十万片以上)随烧好的芯片免费提供解码器给方案开发商,方案开发商开发防盗器产品时用解码器或者示波器读出烧好的地址位数据写入开发的防盗器主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