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机顶盒

楼主(2019-04-01):
前几天中国移动来安装网络机顶盒,说是只能用有线不能连接wifi有破解了的吗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地区的,我这里移动送的盒子安装的时候也是说要用有线,而且是第一个口,说这个口是电视盒专用的,等人走了我就改无线了。有线稳定但线多了太乱

网友B:
今天刚刚装了一个移动宽带电视,移动送的是创维e900v21e,盒子很流畅,怎奈没破解连U盘的视频都看不了,于是满论坛找帖子。经过一天研究一已经破解成功。
这个盒子是晶晨s905l的芯片,看了一下是和创维e900v21d的主板是一样的方案,只不过主板没了ttl线的4个触点。
而论坛有创维e900v21d的破解方法,虽然是联通的盒子,但是也可以借鉴吗。(新人发不了链接)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944&orderby=dateline

重点来了:创维e900v21e的usb调试目录打开方式:设置-10086-其他设置-管理应用程序-连续按右键。

打勾usb调试后,按照前辈的帖子来就可以了,安装当贝市场,当贝桌面(其他的也可以)。
最后关键的一步,在悟空盒子助手的工具箱给盒子取消默认桌面,这样就可以进入当贝桌面了。注意不要选择始终,不然原装桌面进去没东西,要选择"仅此一次",这样遥控器按主页的时候就可以随机选择桌面进入那个系统看。也不影响移动iptv的观看

以后有权限了给你们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地区的,我这里移动送的盒子安装的时候也是说要用有线,而且是第一个口,说这个口是电视盒专用 ...

河南的,来的人也说是只能用有线,我设置里无线直接就屏蔽了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刚装了一个移动宽带电视,移动送的是创维e900v21e,盒子很流畅,怎奈没破解连U盘的视频都看不了,于 ...

关键我这到设置后面的那一步就弄不成了

网友(2019-06-05):
我的中国移动配送盒子,也是规定只能插第二口用有线,换其它口就看不了,无线也用不了

网友(2020-01-04):
家里老人不会用,还是花钱用的广电

网友(2020-03-16):
我也是移动的网,送的不一样。

网友:
同样河南移动的盒子,同样要求接光猫第二个口,也试了换其他口或是挂到下级路由上,就会有业务认证失败的提示。
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打开光猫自带的无线,然后把盒子接入这个无线网络,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
蓝牙传过去,可以用的

网友:
破解教程网上一大堆

网友:
想看原IPTV 用超级账号登陆光猫 把光猫的无线绑定到IPTV的设置项里面
想任意网络都能看 那就找刷机包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