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87表关机档自动反复重启故障求助!

楼主(2019-04-01):
数年前在38度淘了一块F87,外观成色不错,用着挺顺手也很爱惜。不久前出现了问题:拨到Off档关机的时候,经常会发出咔咔声(蜂鸣器发出的声音),屏幕背光会闪烁,反复拨几次拨盘才能关死。不久前一次用完后拨到Off档关机后放在工具柜里,过了好几天无意中打开柜子,发现表居然在Off档位自动反复启动,背光一亮一灭。关机卸下电池一测,只有7伏不到,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电池一漏液就麻烦了。
记得在38度看过有朋友提了一句说这是F87的通病,但反复在各个论坛和度娘上搜索,都没有找到处理办法。
在此恳请坛友指点一二,有了线索我再有的放矢的处理,这种上了年纪的老表各个结构件老化比较严重,反复拆装容易引起新的问题。谢谢先

网友:
第一次见识到机械开关,断电了,还有电。

网友:
进口表的售后是个大问题,如果是国产表,几乎无论大小品牌、无论是否过保,出了问题寄回厂家就能完美解决问题,并且一分钱不用花,大多数甚至回程邮费都不用支付。进口表一旦过保,出问题就能让你知道什么是蛋疼的赶脚。。。

网友A(2019-12-11):
半年前的贴子了,是关机OFF开关档过头了,处理一下转盘,垫点东西,使关机时的位置少转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的贴子了,是关机OFF开关档过头了,处理一下转盘,垫点东西,使关机时的位置少转一点就没问题了。 ...

把表盘割掉一点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的贴子了,是关机OFF开关档过头了,处理一下转盘,垫点东西,使关机时的位置少转一点就没问题了。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抽空再处理一下。发帖之后久无音讯,于是自己试着处理了一下,手上这块表拨盘之间污渍比较多,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洗干净后,貌似改善了很多,就这样一直凑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抽空再处理一下。发帖之后久无音讯,于是自己试着处理了一下,手上这块表拨盘之间污渍 ...

一般这种情况是属于FLUKE刀盘铜拨片变形了,处理方法很简单:
1、拆开后,刀盘覆铜地方、铜片使用洗板水轻洗几次,再用90%以上酒精清洗;
2、用角尺轻轻校正拨盘铜片,有条件的话,用针管沾点705在铜片与拨盘缝隙;
3、使用棉签沾点摩力克30L润滑脂,给刀盘、铜片裸露地方涂上薄薄一层。
---------------------为什么用摩力克30L润滑脂?因为高温、低温不易改变状态,润滑效果好,稠度低于120,利于转动,再者电气性能好,几乎绝缘。

楼主:
谢谢坛友热心指点
摩力克30L润滑脂手上没有,假货宝上看了下,貌似还不便宜。有机会弄一点,把手上几块表都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