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微波炉点焊机的疑问

楼主(2019-04-01):
请教大家这个微波炉点焊机的次级线圈取掉了,可是有个小疑问。图片画圈的硅钢片需要拆掉么?它在原设计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做点焊机必须拆掉,是个磁分路器。

网友:
拆掉,然后25平方线绕4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点焊机必须拆掉,是个磁分路器。

非常感谢,另外请教,为什么微波炉变压器把硅钢片焊接在一起?这样硅钢片之间的绝缘不就没有意义了么?这样不是会增加涡流损耗么?

网友:
要拆掉,原来那个是漏磁,防止电压升太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另外请教,为什么微波炉变压器把硅钢片焊接在一起?这样硅钢片之间的绝缘不就没有意义了么?这 ...

变压器不都是依靠硅钢片产生交流磁通,才能使次级线圈感应出电流和电压的吧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是磁饱和变压器

网友:
拆了,然后25平方的3圈就够了,越粗越好

网友:
50平方扒皮,套黄蜡管,穿了3圈。

太难了

网友:
拆掉,最好能用50平方绕四圈,但是难度很大,最次25平方绕4圈,折中可以2*16平方绕4圈

我用的就是2*16,在18650上轻松点焊0.15纯镍,在转镍的表面可以直接点焊0.1纯镍,用点技巧也可以点焊0.15纯镍

网友:
最好能用50平方绕四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