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极卫星智能无线网桥拆解

楼主(2019-04-01):
直接上图了。。。。

欢迎大家评论。。。。。极路由  从没有干过极的事情。。。  伤。。。

楼主:
大家来评论下

网友A:
无线AP吗?信号咋样?看着好像还行,估计是150M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AP吗?信号咋样?看着好像还行,估计是150M的吧?

信号一般,价格不低。我的有啸叫声,不知道怎么去除

网友:
150m的没什么用了

网友:
这是wifi扩展器吧

网友:
AR9331很低很老了

网友C:
楼主。极卫星2换天线接收信号好点吗?用手机号码绑定过极卫星2。现在手机号码用不了。如何再用另一个手机号绑定极卫星?

网友:
啸叫?
变压器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一般,价格不低。我的有啸叫声,不知道怎么去除

变压器虚焊或者线路设计问题,没啥子办法,除非更换电源模块

网友:
无线电力猫?

网友:
无线网扩展器,没有电力猫穿墙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虚焊或者线路设计问题,没啥子办法,除非更换电源模块

听说往变压器里面滴502能解决。滴过几次,可能502过期,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往变压器里面滴502能解决。滴过几次,可能502过期,效果不怎么样。

别滴502,变压器工作的时候发热,502挥发出来有毒的,叫就叫吧管它呢。AR9331除了省电也没啥优势了,无线网桥连个功放都没有,信号不会好到哪里,150M也是硬伤。

网友:
楼主可否把固件备份一份来研究

楼主(2019-09-02):
引用 网友C:
楼主。极卫星2换天线接收信号好点吗?用手机号码绑定过极卫星2。现在手机号码用不了。如何再用另一个手机号 ...

只要你有设备就可以找客服解绑

网友(2019-10-25):
AR9331除了省电也没有其它优势了,2.4G单频150M用AP+Client模式,无线体验非常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你有设备就可以找客服解绑

解绑了,朋友错接380V电源30分钟后烧坏电源板。现将2脚插头拆掉改成USB插头飞线接在5V电路板上,外接手机充电器或充电宝通电。

网友(2020-10-13):
昨天货场几块钱撸了一个,拆开一模一样,看了这个帖子后没啥动力玩了。

PS:14楼头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