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120V松下SV-3800 DAT改220V输入

楼主(2019-04-01):
去年9月改的,权当记录一下过程,有点啰嗦~
原输入是120V,改成220V,需要加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实际使用无影响。
原机在输入端有一个电感作滤波用,现弃用,改成滤波器;
开关端并联的安规电容耐压是250V,需改为400V的。
然后就是安排变压器的位置...最后自然是接线~

主机是松下SV-3800,看中它的光纤输入,这样就可以搭配电脑USB声卡的光纤输出作解码了。
左上是安桥FR-X7组合,推97年买的惠威杜希2.1书架箱。
右上是HP DAT72,改成DAT倒带机了。

陪伴20多年的杜希2.1,音质依然迷人。

背面,借用某卖家的图片。

内部:

楼主:
开关板上的电容是250V的:

某宝拍了400V的:

变压器的输出板,上面有保险管。看了一下,不是全球通用电压的,只能外加一个220V-110V变压器。

还是万能的某宝...

包上铝箔,权当屏蔽吧~

输入插座,有两个电感作滤波?怕耐压不够,弃之。

用带插座的滤波器代替。

找位置...

网友A:
内置改法,安全还省事

楼主:
变压器换个方向。

这样更好一些。钻了两个固定孔,过程略。

就是这样了!接线。固定

全景。

滤波板放到这儿吧!

新的插座有点小,上下露边了,用电工胶布遮住~

通电试机,OK~
120V贴纸未换。

谢谢观看。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改法,安全还省事

是的,曾经在闲鱼花20多元收了个220V转110V的,某天手贱接HP的笔记本电源,结果过载冒烟烧掉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体积功率正好的220-110的变压器可不好找,幸运

网友B:
消费级的电器,保险管还分电压,头一次听说。你这个按输出电压直接换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费级的电器,保险管还分电压,头一次听说。你这个按输出电压直接换就完了。 ...

拜托,哪里有说保险管耐压不够?

网友:
蓝色的是安规电容,250v是指交流耐压,其实不用换,它真正的直流耐压在kv级

网友:
学习了,有想法

网友:
折腾的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哪里有说保险管耐压不够?

不好意思,是我老眼昏花了,怎么就看成保险管了,抱歉

网友:
直接改电源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为何不直接把原变压器换掉?你这样又增加了电磁干扰又不整洁。另外,那个电容是0.01UF的,你图上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直接把原变压器换掉?你这样又增加了电磁干扰又不整洁。另外,那个电容是0.01UF的,你图上标错了。 ...

老兄你是在开玩笑吗,请教去哪里找合适绕组的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是在开玩笑吗,请教去哪里找合适绕组的变压器?

没开玩笑,你测一下原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电压,然后去买,要比你买这个220转110这个变压器好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开玩笑,你测一下原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电压,然后去买,要比你买这个220转110这个变压器好买多了。 ...

理解你的好意,但是这个变压器次级共有5个绕组!

网友D:
220转110用自耦变压器(三线非隔离的)降压同等个头的功率可以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转110用自耦变压器(三线非隔离的)降压同等个头的功率可以大不少。

现在良心产品不多了,我买的这个用料还不错

网友:
进口机变压器初次级大多分骨架绕的,有的是分两节,有的是内外套,本人一般喜欢用改绕初级的方法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