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和2258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01):
还有个2254g,从百度到google都没找到正经的说明

网友:
以前看见过有网友说G版和H版的区别是G版只支持1CE的闪存,没有考证过,不知道真假

网友A:
封装不同,区别应该是通道或CE数量还有这样的例子比如 SM3268M(8CE)/SM3268P(4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封装不同,区别应该是通道或CE数量还有这样的例子比如 SM3268M(8CE)/SM3268P(4CE)
...

2258G跟2258H, 2254G跟2246EN、
封装都是一样的且Pin脚一样甚至可以Pin to pin、

其实是厂商定制,你会发现这一类的定制主控用公版固件都开不了
(2258g能用2258xt开Pass但是磁盘不会被初始化)
瞎想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G跟2258H, 2254G跟2246EN、
封装都是一样的且Pin脚一样甚至可以Pin to pin、

2246en公版板子可以教2258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G跟2258H, 2254G跟2246EN、
封装都是一样的且Pin脚一样甚至可以Pin to pin、

嗯,估计都是Intel之类的定制的

反正我现在没有用过G的SSD

不过2258H是可以拿2258XT的开,可以正常开出来也能正常用(因为H和K的固件流出太少了,有些颗粒根本开不了,所以用了XT的)。G的话,不清楚

有对应的开卡工具是最合适的,乱套用只能临时测试,没法用于生产用途的

网友:
Intel的2258G,搭配的SKHynix海力士

不过说真的,Intel定制的这堆破玩意,问题很多,你想找个固件更新都很困难,更加不要说什么开卡这种高阶玩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G跟2258H, 2254G跟2246EN、
封装都是一样的且Pin脚一样甚至可以Pin to pin、

46EN和58H早就确定了,封装大小,规格一样,但是定义不一样,不能pin2pin,反而据说早期的2258G和2266K是pin2pin的,后来好像又不能pin2pin了,不过正宗的2258G不是2258H磨标的大小其实和2256K是一样大的,比46EN要大一圈呢。。。。。2254G印象里玩过,58工具识别但是开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G跟2258H, 2254G跟2246EN、
封装都是一样的且Pin脚一样甚至可以Pin to pin、

这么蛋疼的吗?G不能用H工具开卡?

网友C:
G和H封装不同,其他一样,2者固件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G和H封装不同,其他一样,2者固件通用

只能说特殊变态颗粒不一样,公开的都一样,否则不至于有人大价钱收购G去开偏门颗粒了。。。

网友(2023-01-12):
学习了,手上刚好有个2258G,正在研究贴满后怎么开卡

网友(2023-03-24):
谢谢大家的交流

网友(2025-05-18):
感觉2258G  三星的颗粒不好开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