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QLIBO破烂气泵修复

楼主(2019-04-01):
破烂摊上100斤铁换了个没皮没毛的气泵,想着修好了给汽车打气用。想着师傅们给看看缺啥?电机出来的四颗线都咋接?谢谢了!

网友A:
没玩过,这么小的电机,应该是220V的吧,没有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

网友B:
没有修复的价值,建议把泵扔了,然后买个无油泵头装上去,可以利用气瓶和各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么小的电机,应该是220V的吧,没有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

换来就这样,拜托看看缺啥件?想把它修好了留着打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复的价值,建议把泵扔了,然后买个无油泵头装上去,可以利用气瓶和各种开关。 ...

专家给指点一下!需要配什么件才能组装好?拜托!

网友:
220的空压机,应该还缺个电容吧,我们这装修房子一般就用这种,便携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剪断了线的!

网友:
修好了去马云家买套射钉器就可以当木匠了

网友:
少了个电容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个启动,运行电容!上淘宝找同品牌外形图,就可以接线了!

网友:
缺了好多零碎啊  电机都不确定好坏 还不如直接换泵头呢!装一台冰箱压缩机上去即可

楼主:
已修复,原来很简单,真是会者不难!

网友:
电机少了启动电容,测量下线圈的电阻,一个主绕组,一个副绕组,最好测量对地电阻多少看看是否线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