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USB加热捧,加热原理好像是电池短路发热,最高温度72度最高2瓦

楼主(2019-04-01):
拆一个USB加热捧,加热原理好像是电池短路发热,最高温度72度最高2瓦。

电源空载0.1瓦

刚开始的功率是1.93瓦,由于是阻性负载,等下会上升一点。

趁它加热的时间,量一下衫围

扒(外壳)衣见君

发热芯

背面

室温

上升到2.1瓦

塞到里面测温度

温度上升到44度

温度上升到72度就没有再变化

加热功率最大2.5瓦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竹炭纤维发热芯吧,和电热鞋垫里面的一个东西~

网友B: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哈
真人体温...

网友B:
补充,没有电池,也没有短路

网友C:
这体温计还带加热功能苍老师要生双胞胎嘞

网友D: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大家知道这是啥……

网友E:
这个棒怎么用?

网友:
这玩应也拆...兄弟快说是不是楼下捡的

网友:
看来是 成 人 用 品 上的配件了

网友:
用来给假b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没有电池,也没有短路

用的是5伏USB电源

网友:
这不是AIR杯加热棒吗,之前有人捡到并拆过,是楼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竹炭纤维发热芯吧,和电热鞋垫里面的一个东西~

我以为是碳晶加热,就像碳素电池短路发热一样。

网友:
这种加热质量不好,会一直热下去,稍微不注意容易烫到不该描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哈
真人体温...

真人体温?39度都头晕,41度直接站不起来。72度是什么体温?楼主见多识广科普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体温计还带加热功能苍老师要生双胞胎嘞

我知道仓老师的作品5年内下架,但是不知道要生双胞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大家知道这是啥……

加热棒,加热杯水不知道现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棒怎么用?

我正想问大家这个的正确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