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一个小音箱,分析功放板并画出电路图,请教问题。

楼主(2019-04-01):
今天找出一个吃灰已久的小音箱。想改造一下接车机。这个音箱的琴键开关好像不管用了。接触不良了。我顺便把电路图画出来了。发现有几个问题没有太明白。问题都列举在下面的截图上了。

请高手指点。多谢了a.

问题就在下面的图右侧列举了几点。图画的不是太好,请凑合看看意思就行了。

网友A:
接车机直接把功放板扔了,只用两只音箱喇叭就可以了。这块板子比车机自带功放差远了。

网友B:
TEA2025音质太差了,换成8002之类的数字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车机直接把功放板扔了,只用两只音箱喇叭就可以了。这块板子比车机自带功放差远了。 ...

我知道这个板子的功放不行。不如车机的好。我是用的两只喇叭。板子已经拆掉了。我只是对这个电路图的原理感兴趣。多谢老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2025音质太差了,换成8002之类的数字功放吧

这种芯片是小日本东芝的。看来是不行。我只是对电路有点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电路。我提出的问题希望有高人解释。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C:
音频信号是交流电,能到达那两二极管,那两管子做前置放大,至于你测的不对称,那个信号太弱测不准,只要出来的声音两边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信号是交流电,能到达那两二极管,那两管子做前置放大,至于你测的不对称,那个信号太弱测不准,只要出 ...

非常谢谢您的指点。我觉得三极管如果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有直流偏置电路才行。我看这个图上没有直流偏置啊。怎么能工作在放大状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指点。我觉得三极管如果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有直流偏置电路才行。我看这个图上没有直流偏置 ...

是不是哪里画得不对啊?

网友:
像静噪电路

楼主:
只有第15脚的输出信号好像送到了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了。不知道是反馈电路还是啥效果?

网友:
个人感觉像是一个音量限制用的电路。二个三极管是用来当做开关用的。
红圈里的电路,对功放输出的信号进行整理,二极管在这里感觉可以把输出信号的负半周与正半周叠加。之后的电阻与电容滤波之后得到的电压送到三极管。当功放输出电压幅度达到某值,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也会达到令三极管导通的程度,从而把C极的电阻并入音频输入端,拉低输入信号的幅度。

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前面我说的“滤波”恐怕不太恰当,好像是叫积分电路。滤波听起来容易理解一些。因为我对积分微分什么的也不甚理解。功放输出的信号经过一个电容之后有一个接地的二极管,再往后就没有二极管进行整流了,所以在下一个电容之前,这里应该是一个脉冲的状态。我想用积分更恰当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是小日本东芝的。看来是不行。我只是对电路有点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电路。我提出的问题 ...

你错了,TEA2025是欧洲佬的。老意法ST跟Philips的芯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