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矿渣黑群晖安装折腾路以及指引

楼主(2019-04-01):
17年的时候就想拥有属于自己的NAS,奈何囊中羞涩,同时,本人地处蜗牛星际矿渣发源地,前些天给别人修电脑的时候逛二手市场发现这类矿渣,回家仔细研究后决定入坑,经研究以及多次测试,总结具体优劣如下(已购人士请直接跳过):
1,该矿渣骗局从开始到最后揭穿时间较短,机器老化较少,在相同设备下,该批矿渣较为稳定。
2,整体设计基本是NAS格局,机箱同样也是NAS机箱。折腾部分较少。
3,本身分有多网卡版本,理论上可以同时安装软路由(除了不支持VT-X,见下一条)
4,VMware里的EXSI、workstation支持度较低,本身不支持VT-X对于虚拟软路由用户、多系统共用打算的用户不合适。
5,内存较低,不适合安装高端NAS系统,不过黑群晖绰绰有余。
6,单网卡千兆版本(intel i211)的网卡较不常用,驱动精灵万能网卡版经测无法安装网卡驱动,win 2008下基本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双网卡我只有修改MAC工具,没有实测,且网卡版本多种,我不能挨个测试,希望货源充足的卖家以及在用的玩家可以补充。
7,整体硬件符合价格,但基本属于寨货。此矿机双网卡版本的如果是双千兆,主板基本都见过高温,动过元件,所以买之前一定要跟商家多聊几句。
——以上为实测总结,下面更新折腾经历
外观如下,

所需文件共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aPhoFgHjNQ4JpaUmkdsAQ
提取码:59p0

具体安装过程:
1,使用算号器:Synology-mod-new计算出SN和MAC备用,建议先安装普通系统后操作,或者找可以支持EXCEL以及宏的PE(图拉丁过去有,现在不知道了),注意,型号选DS3615XS,MAC在第二页。

2,使用对应的EEUPDATE在纯DOS下修改MAC地址,建议把“改MAC工具”文件夹名修改成纯字母,如果是单网卡的,先解压i211.rar文件然后将对应的文件夹放在U盘根目录。具体命令如下(注意,该批矿渣不能用带加载项的DOS,MAXDOS进入纯DOS模式,另外,PE系统盘请制作成FAT32格式的,否则DOS不认):
C:(进入C盘,进入后可DIR查看是否认出了MAC工具的文件夹)
cd  (文件夹名)
EEUPDATE.exe
看一下显示内容,是否认出了网卡

我没拍照,盗一张图。出现最后一行,说明认出来了,该工具匹配,如果不行,根据网卡型号换工具修改。
之后打入命令:
EEUPDATE NIC=1(如果多网卡,代表着是第一张网卡) MAC=(你要改的MAC地址,只需要输入12个字母或数字,不需要分隔符)
重启进入PE检查是否修改成功
3,在PE里面用写盘工具将IMG镜像写入自带的SSD(这一步也没截图,工具镜像都在,大家自己研究吧,不好意思另外不怕等的话也可以问我)
4,用PE自带的硬盘工具读取SSD,我用的是DG,拷贝ESP盘符的grub文件夹下的grub.cfg,用记事本修改里面的SN参数以及MAC参数,修改内容为上文的工具计算的参数,并将该文件替换回去

以上基本完成了安装工作。重启以后使用同ip段的局域网内的电脑安装群晖助手(这个打包里没有),搜索一下是否已经安装成功。之后用群晖助手装一下DSM,然后再用浏览器登录修改一下参数,安装完成。
——主要安装步骤就这些,如果不想洗白,可以省下SN和MAC,基本上就是恢复一下IMG直接就可以用了。
另外,主要说一下这类机器常见的问题,
1,这批矿机BIOS估计有点设计缺陷,存在点不亮屏幕的BUG,处理方法是短接CMOS跳线,而不是拆电池,建议买回去后直接先清CMOS
2,一定要查看网卡型号再选择相应的MAC工具。
3,个别特例的网络情况下群晖助手无法访问,比如我的网络环境是:软路由上一个外网口两个内网口,不同内网情况下,群晖助手无法访问,即使设计成Windows可以做到访问共享的专业路由,也不可以,所以必须在同局域网,迫不得已我是直接交叉线连
另外,我这次纯属闲的冒泡,才在论坛上分享,可能存在交代不清的问题。如果安装遇见问题可以问我,打包的工具很全,基本上这批矿机只要网卡匹配就可以洗白。

楼主:
这个帖子图片坏了,将就看吧,不好意思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没法看啊,重新上传一下吧

网友B:
请问是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多少钱入手的

J1900 单网卡版本的 千兆 260 百兆的是210 郑州这边的出货价,蜗牛星际发源地就是郑州,相对还价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没法看啊,重新上传一下吧

谢谢 我本来就想改,可惜不熟练

网友:
好的好,以备参考!

网友:
我也刚收了一个,郑州发来的。双网卡黑主板,网卡千M丢包,按网上教程自己焊上10欧电阻或直接短接后正常。

网友:
强贴留名,以备爬楼学喜

网友C:
小白问: 什样可以先清CMOS. 可否图示? 谢了.

网友:
问下  装了PVE虚拟机  在虚拟机下运行LEDE 和黑裙   这个洗白的流程是怎样的啊。自己是用引导文件安装的。

网友:
正准备单口改双口,工具可以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 什样可以先清CMOS. 可否图示? 谢了.

这个板子电池的上方有一个跳线 带电池不带电然后短路一下

网友D(2019-05-01):
楼主能不能把你机器211网卡的EEPROM 备份传我一份啊!! 我的网卡被我刷出问题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把你机器211网卡的EEPROM 备份传我一份啊!! 我的网卡被我刷出问题来啦!! ...

文件里有啊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使用MAXDOS的最后一项启动,刷MAC的程序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
如何进入纯dos

楼主(2019-07-05):
U盘的MAXDOS工具箱进去 记得修改文件格式

网友(2019-10-02):
文件里有啊

网友:
备注留名备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