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ntel固态硬盘180G,求大神把它变成U盘

楼主(2019-04-01):
硬盘型号:SSDSCKKF180H6

颗粒一
SK hynix
H27QFG8PEM5R
BCF  623A

颗粒二
SK hynix
H27Q1T8QAM6R
BCF  640A

SMI
N00K22.00
S LLUS
TW 1624 4D
intel

坛子里哪个高人可以把这个SSD变成U盘求推荐自荐。

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A:
那个软件没用。m.2硬盘盒子买一个就能当移动硬盘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软件没用。m.2硬盘盒子买一个就能当移动硬盘使用了

这个东西有,就是嫌大了想变成U盘更小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有,就是嫌大了想变成U盘更小巧一些。

假货宝搜索一下 能找到你心怡的

网友B:
有坏块了吗?坛友免费代改U盘请看我的帖子

网友:
3267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坏块了吗?坛友免费代改U盘请看我的帖子

你的帖子太多了,请明示。

网友:
改U盘很简单的,拆下颗粒,焊上U盘板子,然后开卡就行,一般固态能用的情况下不建议改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太多了,请明示。

有需要可以寄给我改,浙江的

楼主:
这两个应该是TLC颗粒,8CE的,可能是4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坏块了吗?坛友免费代改U盘请看我的帖子

闲鱼已关注,多谢啦。

网友C:
可以买个M2移动硬盘盒,体积比SATA硬盘盒小多了!

网友:
不用改优盘了,两个都是TLC的 一个64GB 一个128GB

网友:
6R的BGA132的,贴个8CE的SM3268M,读写预计110/60的样子,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个M2移动硬盘盒,体积比SATA硬盘盒小多了!

有坏块,不能将就用。

网友D:
哎,,,,又是这玩意。奇奇怪怪的SMI字配Intel原厂标记楼主就不觉得奇怪?这货是Intel工厂的试产+QS货。。。不过就算到了正式版也没啥好下场。。。。海力士出了名的漏电王,楼主还敢上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又是这玩意。奇奇怪怪的SMI字配Intel原厂标记楼主就不觉得奇怪?这货是Intel工厂的试产+QS货。。 ...

这是戴尔笔记本电脑原配的,可不是试产的哦,QS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戴尔笔记本电脑原配的,可不是试产的哦,QS是啥意思?

就是工程样品的最后一版,前面的都叫ES。。。。戴尔够不厚道啊,把送测品当正品卖。。。。。不过OEM估计他就没想着你能拆。。。

楼主:
感谢大神老谢粑粑帮我开成功了一个64G的U盘,突然一下有了个这么大容量的U盘,我居然不知道该如何用它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老谢粑粑帮我开成功了一个64G的U盘,突然一下有了个这么大容量的U盘,我居然不知道该如何用它才好 ...

用?这颗粒做在优盘上比做在SSD上还可怕。看到那天文数字的ECC计数就知道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