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茶炉——液体加热器

楼主(2019-04-01):
  现在老板们都喜欢搞个茶台,弄个电茶炉,似乎有模有样地品茗,什么茶道、茶文化的,似乎很时髦。
  好吧,今天就拆一个这时髦的东东——洛谷电茶炉,铭牌上写着“液体加热器”:

      正面:

  面板上以及侧面没有任何开关、按键。面板的右边一根透明的加水管。

  背面:

  上电:

  空载上电,加水管绿色灯闪烁,提示已经待机。

  没有任何开关、按键,这炉子是怎么工作的呢?拆开看看。
  拧下背面6颗螺丝,就能很轻松地分离面板和底座:

  简单吧,就一个加热盘、一块小的电路板、一个小水泵和一个散热风扇。

  电路板:

      电路板反面:

     左上方那片多脚的应该是单片机吧?

  这个电路板虽然小,但很实在,每个元件除了编号,还标注了元件的型号,查起来很方便。
  左边4个接线端子分别是2根输入电源线和2根电加热盘连接线(红色线),中部两个插座分别是风扇和水泵连接线:

  右边的这头是4个插座,上面2个3线的是红、绿指示灯插座和加热、保温传感器开关插座;下面的2个2线的是水泵传感器开关和测温热电偶插座:

   控制电路供电用的是开关电源,这是开关电源部分:

 U1是电源控制芯片,型号是22A,这个应该是自带开关管的芯片,搜了下,应该就是这个芯片吧:

     加热控制用的是双向可控硅,这是加热控制部分:

   散热铝块下面就是双向可控硅,右边两个光耦,一个是普通的817光耦,一个是双向光耦MOC3022用来触发双向硅。

    提醒蜂鸣器:

   感应开关闭合时,蜂鸣器即鸣响。Q2是蜂鸣器的控制三极管。

  加热盘:

  中间是测温的热电偶。外圈钢印有1-31的数字,这是什么意思?

  注意看了吗?这个加热盘的周围用胶固定了3个干簧管,这就是所谓全自动的感应开关了,一个是加热开关、一个是保温开关、一个是水泵开关:

  下面这个是水泵了:

  进水管是橡胶管,从底座下面接出;出水管就是面板上面的透明玻璃弯头管。

  好了,知道了工作原理,就可以试机了,装回去,上电:

      弄个碗接在出水管口的下面,进水管放到水桶里,就这样肯定是不能加水的,得在面板上用磁性物件让加水的干簧管吸合。
      就是这个部位:

  上面这个图左上角那个水滴图案的位置就是加水感应开关的位置。

       在上面放粒磁铁:

  出水了。

  加热的这一边,下图左侧3个圆圈,最下面的是空心圆,是保温开关的位置,中部实心圆是加热开关的位置,上部圆圈内一杠的位置表示不加热位置:

  再如法炮制,把磁铁片放到加热感应开关的位置:

  你看,这加热盘漂亮吧。不知道是什么发热原理,查了下厂家的说明,说是“发热原理: 红外线碳素管发光”。

     这个电茶炉,看似很简洁,没有任何开关,面板上就伸出一根出水管,厂家说明中说可以用“各种壶罐”:

   其实不然,它必须使用特定的壶,否则开不了机,厂家配套的壶是有机关的,就是在壶把的下方镶嵌了一块永久磁铁:

   不然的话也要象我这样一手拿一片磁铁,一手拿一把水壶,那才真是茶道表演了。

  好了,就这样了。

网友A:
加热盘应该像电陶炉那样的发热原理

网友B:
还以为是电磁炉

网友:
红外碳素管? 那不是小太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盘应该像电陶炉那样的发热原理

这个就是电陶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电磁炉

开始我也以为是电磁炉,拆开了才明白

网友C:
那不是还得配个磁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还得配个磁铁了。

必须的。字数字数

网友:
用铁丝穿着强磁绕在别的水壶上就行了,用胶粘估计耐不住高温,

网友:
电陶炉就是电炉丝发热,热效率最低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