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现在有套料可以玩

楼主(2019-04-01):
咸鱼上有,但是只支持B17颗粒,B17是什么鬼,不过好像台贵了,不值得玩
22633mptool

支持蛮多

网友:
你买不到颗粒也没用啊

网友A:
B16、B17都支持,还有BICS3也支持

网友:
楼主可以收二手台电nvme硬盘去,然后把颗粒拆咯

网友:
我朗科换新回来的盘用的就是b16颗粒

网友:
有没有2260,2262的量产软件??

楼主:
不信邪,买了583的迷你PORT,也加载了NVME MINIPORT的驱动,但是不认盘,结果你们懂的

这是厂家量产的583的工装

看来还是要等啊

网友:
短接ROM也不认?有没有加载驱动什么的?楼主的这个治具多少钱买的?

网友B:
玄学 2263XT跑的很快,但是如果在4G内存的机子上就GG,忽悠人的玩意儿,而且B17的真实写入速度根本不能看,表面看B17很快,HBM完了还有几百MB/S,然而B17上的3281 3268之类的,高格量产,128G的写入只有40MB/S,关键这个还是2Plane的,总之L06B之后的制程,是真的垃圾,除了容量大这个唯一的优点外、
然后现在最新的N27B QLC已经大量铺货了....写入比B17还要渣...
MLC且用且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玄学 2263XT跑的很快,但是如果在4G内存的机子上就GG,忽悠人的玩意儿,而且B17的真实写入速度根本不能看, ...

sm2263xt好像有那个调用主机内存的功能,所以内存小的机子性能有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16、B17都支持,还有BICS3也支持

BICS3不要想了,这个固件不支持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CS3不要想了,这个固件不支持开

厂家不去开发而已,要是有厂家愿意研究,东芝的颗粒,目前写入性能明显优于镁光的B16 B17

不过正常用途也没啥,正常使用也没有用到掉速到100MB(有些颗粒可能会低些如降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玄学 2263XT跑的很快,但是如果在4G内存的机子上就GG,忽悠人的玩意儿,而且B17的真实写入速度根本不能看, ...

B16才是2Plane.  b17是4plane。 如果用Direct D3 算法速度还可以。 SMI的应该还是Copy back的算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16才是2Plane.  b17是4plane。 如果用Direct D3 算法速度还可以。 SMI的应该还是Copy back的算法。
...

Datasheet 能不能共享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邪,买了583的迷你PORT,也加载了NVME MINIPORT的驱动,但是不认盘,结果你们懂的

厂里的开卡板子拍摄的不清晰。不能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tasheet 能不能共享一发?

官方下载的Datasheet都带申请者信息,估计他不好分享

除非关系比较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玄学 2263XT跑的很快,但是如果在4G内存的机子上就GG,忽悠人的玩意儿,而且B17的真实写入速度根本不能看, ...

已经在闲鱼上收了二手渣士顿V300 和 威刚sp900 可惜威刚是2241主控 不过好在只是通道数减少,其他性能没有影响。开机速度还是保证了,家里几台电脑都准备用来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B16才是2Plane.  b17是4plane。 如果用Direct D3 算法速度还可以。 SMI的应该还是Copy back的算法。
...

OK ,规格书骗到手了

网友A:
你SSD厂商的,不能下规格书?开玩笑吧

网友(2019-05-03):
引用 网友A:
你SSD厂商的,不能下规格书?开玩笑吧

你试试你自己能不能下载到L95 B95以后的制程的规格书?反正我自己的账号是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