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C3842的7脚!你为什么只有8.4v

楼主(2019-04-01):
维修一个48V12ah的电动车充电器,高压炸鸡,换四个207整流,3842,开关管等一些明显烧坏的元件后,仍不能工作,测量3842的7脚只有8.4V电压,上8N60后,无电压输出,指示灯闪烁。测量大电容到7脚的电阻为150K,6脚到开关管控制极的电阻15欧,S极到地电阻0.5欧,能换的基本都换变了,431,光耦,358,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指示灯闪烁?高压辅助供电测下,开路了吗

网友A:
换3842没有?

网友B:
mos是不是也炸了 是的话 mos的大电阻阻值正常码

楼主:
在路给3842,7脚用电源独立供电,12V左右,测量8脚有稳定的5V,应该说明3842没坏吧,启动电阻换小,50K一个样,7脚电压始终在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3842没有?

在路给3842,7脚用电源独立供电,12V左右,测量8脚有稳定的5V,应该说明3842没坏吧,启动电阻换小,50K一个样,7脚电压始终在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是不是也炸了 是的话 mos的大电阻阻值正常码

换了,0.5欧

网友:
参考下我帖子里面大神的回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6281&extra=

楼主:
看图,应该为正常。

楼主:
现在不明白的是3842不工作,不安装开关管,高频变压器副绕组会不会产生电压?实际测量无电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安装3842,测量小电容70V左右,安装上后7脚8.4V,什么原因。

网友:
不懂帮顶,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明白的是3842不工作,不安装开关管,高频变压器副绕组会不会产生电压?实际测量无电压。 ...

副绕组必须3842工作起来后才会产生供电,你拆除3842测一下7洞的电压是多少,正常应该是几十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安装3842,测量小电容70V左右,安装上后7脚8.4V,什么原因。 ...

可能还是你的副绕组的供电有问题,副绕组的电过不来,所以就不停启动,启动又启动不起来,就会出现你说的一闪一闪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是你的副绕组的供电有问题,副绕组的电过不来,所以就不停启动,启动又启动不起来,就会出现你说的 ...

副绕组的电过不来,请看上面的附图,一共就两个元件,10欧电阻,整流二极管,这两个元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会不会是3842的其他脚反馈导致保护,所以无电压。如果确实是如何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绕组的电过不来,请看上面的附图,一共就两个元件,10欧电阻,整流二极管,这两个元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3842各脚相连的电阻电容都测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副绕组的电过不来,请看上面的附图,一共就两个元件,10欧电阻,整流二极管,这两个元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这个帖子你可以参考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78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你可以参考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7804

帖子拜读,貌似是变压器的问题,我的不像,难不成是低压侧有问题?有没有办法测试呢?求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路给3842,7脚用电源独立供电,12V左右,测量8脚有稳定的5V,应该说明3842没坏吧,启动电阻换小,50K一个 ...

换7脚滤波断7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