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骚熊出品}博世10.8V小电池拆解

楼主(2019-04-01):
电池是2008年的 内阻变大充电半小时 用用几分钟 已经无法使用了 这款是1.3ah的容量 海外版的
优势在于便于拆解 让我们拆开看看
2008年的烙印深深的刻在了他的身上

铭牌

这个电池分上下两部分 三个卡榫

正负极

撬开卡榫

可以脱离了

里面的电池电池有外皮还包着牛皮纸

底部还有衬垫海绵

充电口还有牛皮纸隔离怕金属触碰有短路

博世的电池里面没有芯片 只有一个识别电阻

要换的电池还在路上漫游 等到了就更换电芯了!

网友:
咱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大品牌的做工还是靠谱的

网友A:
博士是垃圾,电池的识别是电阻,太抠成本了,

网友:
库存电池被你偷偷拿拆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TSR1080配的电池吧?

早几年拆过2009年产的GSR10.8配的电池,带电路板,但不是保护板。

网友:
谢谢分享,外壳很不错,电芯一致性应该很好,不然电路不敢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士是垃圾,电池的识别是电阻,太抠成本了,

识别电阻是用来给充电器识别判定电压的

网友:
这种电池很好拆,新款的就没这么好拆了

网友:
看来大熊没抢福利,撸的全新的电池?

网友:
请问电池是放坏的吗   我的博世放了快四年了  就是偶尔充充电    还有个威克士没开封  不知道会不会放坏了

网友:
还专门包了绝缘纸

网友B:
1.3Ah,容量有点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Ah,容量有点小呀

恩 所以打算换2.0的

网友:
这个识别电阻多大,电阻接在什么位置。我有个博世充电器想改个通用充电器。

网友:
可惜看不出来是什么电芯

网友:
楼主买的什么电池替换的,分享一下

网友:
博世连充电单芯检测都没有

网友(2020-07-11):
全新的电池是怎么样的?

网友:
怎么换全新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