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低音炮有点破音了,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04-01):
我的低音炮有点破音了,怎么解决啊?我自己以前听收音机的时候如果喇叭使用时间久了就会有破音,这个时候只能把声音稍微降低音量。
到后来,使用2.0的电脑音箱,也是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刚买回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使用一年两年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破音了。
现在电视盒连接的低音炮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电视节目的低音高的话就出现破音很影响欣赏节目

网友:
低音炮有破音得区分是喇叭的问题还是功放的问题,低音音量大时有破音如果不是喇叭问题很有可能是功放电源的问题,重点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A:
有空拆了看看喇叭胶边是不是已经烂了~烂了换个低音喇叭就好了

网友:
扬声器单元出问题的概率较大,功放出问题的概率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拆了看看喇叭胶边是不是已经烂了~烂了换个低音喇叭就好了

以前的喇叭破了,我都是自己拿胶布贴上去就继续了。不知道低音炮可以贴不可以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喇叭破了,我都是自己拿胶布贴上去就继续了。不知道低音炮可以贴不可以贴好 ...

中音单元还可以粘一下凑活,因为中音单元振幅小,低音你就不要想着沾沾了,肯定粘不住的,振幅太大,还是考虑换个通尺寸的低音单元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音单元还可以粘一下凑活,因为中音单元振幅小,低音你就不要想着沾沾了,肯定粘不住的,振幅太大,还是 ...

好的,受教了。另外问问,喇叭都是8欧姆的,但是有时候不同的喇叭换上去,音量不太一样,是不是还有一个参数是瓦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受教了。另外问问,喇叭都是8欧姆的,但是有时候不同的喇叭换上去,音量不太一样,是不是还有一个 ...

首先你要看看是不是低音单元,中高低不能混用的,毕竟作用不同,然后要换同阻抗的喇叭。

网友:
检查单元有没有破损,若没有破损,换个功放在试。

网友B:
粘喇叭有种专业胶水,某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喇叭有种专业胶水,某宝有。

我去搜索搜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