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超迷你机BAT-MINI USB供电,坛友价格120元

楼主(2019-04-01):
超迷你主机,usb供电(usb供电电源5v 2a以上)。
咸鱼有视频可以去看看
主机配置:CPU:n2807    内存2G    硬盘32G
迷你主机有问题开机不能进入系统可以进入bioss。
机器有问题,机器有问题,机器有问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售出不退不换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1deb1z23KU&ft=t

网友:
板子够迷你,难道要刷BIOS

网友A:
哈哈,当时我搞来一块,用PE开机都卡通,NGFF接口还坏的无法使用无线网卡,退了。后来楼主又买了去,哈哈!

网友:
看破不说破,生意还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当时我搞来一块,用PE开机都卡通,NGFF接口还坏的无法使用无线网卡,退了。后来楼主又买了去,哈哈! ...

我一次买了3块,之后还有货一次。应该是你退回的。
这货主要用来做打印机共享就好了,没必要当影音机用,性能比j1800还要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次买了3块,之后还有货一次。应该是你退回的。
这货主要用来做打印机共享就好了,没必要当影音机用, ...

打印共享的话,大部分情况用openwrt的路由器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省电又方便,比如我用dir505,咸鱼30块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次买了3块,之后还有货一次。应该是你退回的。
这货主要用来做打印机共享就好了,没必要当影音机用, ...

性能和N2600比没什么差别,都一样卡,j1800流畅多了,本来我是想插ngff网卡做软路由的,结果是坏的。这玩意就是功耗低,散热片只是暖暖。

网友C:
带usb口的无线路由器,刷个openwrt就可以打印机共享了。

网友:
到底是谁,下手这么快狠,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共享的话,大部分情况用openwrt的路由器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省电又方便,比如我用dir505,咸鱼30块一 ...

我用这块主板安装server 2019.用来做20人共享的打印机。用openwrt虽然说可以,人多撑不住。关键还是server的共享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usb口的无线路由器,刷个openwrt就可以打印机共享了。

你说的是家用共享,一旦到20人以上的共享必须用window server系统。路由器玩打印共享还有U盘共享都是不稳定的,家用玩一下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和N2600比没什么差别,都一样卡,j1800流畅多了,本来我是想插ngff网卡做软路由的,结果是坏的。这玩 ...

性能差没关系,能够将系统跑起来就可以了。我买的香港阿里云服务器 1核心 1G内存 也是超级卡(比N2600还要卡),挂上网站还有VPN还是用起来还是非常流畅。这货就图个小巧玲珑,放在打印机后面一点也不占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这块主板安装server 2019.用来做20人共享的打印机。用openwrt虽然说可以,人多撑不住。关键还是serve ...

20人共享的打印机不带网络打印功能?
我办公室四个人3个打印机。
单位网络打印机是佳能2545I,佳能7100,30多个人用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人共享的打印机不带网络打印功能?
我办公室四个人3个打印机。
单位网络打印机是佳能2545I,佳能7100,3 ...

例如说把:3台P1106+一台hp-176Nc彩色打印+ZT410斑马标签。 一台电脑就搞定了

网友:
主机配置:CPU:n2807    内存2G    硬盘32G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说把:3台P1106+一台hp-176Nc彩色打印+ZT410斑马标签。 一台电脑就搞定了

风格不一样。彩打直接是网络打印机,大量的黑白打印直接是复印机上双面A3

网友:
170收了台完好的带外壳的, 无线网卡必须用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