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ESR表电路

楼主(2019-04-01):
近几日正尝试制作这款ESR表,手头有老鬼头的模拟ESR了,准确度没的说,但是发现一个不便之处是指针ESR表测量后要仔细观察指针读数,然后和数据值比较,通过人脑判断电容是否良好,该电路充分使用了简单的LED进度条显示,在指示灯处标上示意图即可一眼就知道电容好坏,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唯一不足个人感觉12个LED显示不是很准确,如果有24个应该能提升准确精确度

网友:
您这做出成品了?

网友A:
电路好复杂,零件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好复杂,零件难找

只有几个芯片,正在制作中

网友:
想做一个玩玩,这些芯片好陌生呀

网友B(2023-02-28):
朋友,你做出来了吗?这个可以在路测电容吗?

网友:
看不懂怎么读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做出来了吗?这个可以在路测电容吗?

可以的,这个比小鬼头老师那个要好不用看数字,只用看颜色就可以识别,就是为了测量在线电容设计的

网友:
就是为了测量在线电容设计的  就为这点也值得做来玩玩

网友:
这个简单直观很好

网友:
纯电路的制作,可以仿制一个玩玩

网友:
做成了吗?有套件吗?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玩

网友B:
楼主,您做成了吗?看您发的那个成品图,不是你这个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做成了吗?看您发的那个成品图,不是你这个原理图吧

怎么你有兴趣做

网友:
有兴趣,不知您做成没。效果如何?很想做一个

楼主:
atz123 发表于 2023-3-25 20:20有兴趣,不知您做成没。效果如何?很想做一个

我没做,转发的国外网站的资料,那个实物是作者改动了下的作品,就是把那些LED灯珠弄多些,那么电阻的分辨率会高一些,本来想做的苦于没有人搭伙,个人觉得这种比那种要看表格的ESR使用要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转发的国外网站的资料,那个实物是作者改动了下的作品,就是把那些LED灯珠弄多些,那么电阻的分辨 ...

这个不错,不过好像是PIC的,应该有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