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让家里电路跳闸的胶枪

楼主(2019-04-01):
这胶枪其实用了好几年了,反正买的时候是在电子市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9.9包邮这种事
前几天用它粘点东西,这玩意功率很小热起来很慢。沾了一下放在旁边,过了两分钟再粘却发现居然冷了,挤不出胶,正想着是不是里面断线了,忽然再胶枪中部爆出一团小火花,然后家里就跳闸了
拆了吧,反正我是不敢用了

胶枪结构应该都差不多

发热头

PTC测了一下,电阻1K,按理说不应该跳闸啊

里面淌了很多热熔胶

凝固在管子内部的胶,这个角度看PTC也有烧黑的痕迹

想拆出PTC,但是那个压框固定的太结实了,就不折腾了

网友:
哈哈,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网友:
拆了,改T12胶枪,加热刚刚的。

网友:
说实在的,这胶枪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A:
跳闸该是短路。测试加热部分是有电阻的,说没是其他地方短路了。把不被凝固了的胶封起来的地方,都排查一遍呗。

网友:
楼主那么多马达是准备搞电磨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闸该是短路。测试加热部分是有电阻的,说没是其他地方短路了。把不被凝固了的胶封起来的地方,都排查一遍 ...

这玩意及其简单,烧黑得地方就是ptc根的部分,其余没有打火的痕迹了

网友:
放的姿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