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老笔记本9400,过了进度条就蓝屏然后不断重启,求解

楼主(2019-04-01):
各位,偶收了一台老笔记本电脑,看在是17寸屏的份上,一时头脑发热,咸鱼上收的,到手后后悔不已,装XP的,一过了进度条进入系统就蓝屏并且出现一行英文,一秒都不到就立即重启,如此不断循环。 发现风扇不转,拆开清理灰尘,再加了机油,装上再开机,还是不转,以为是风扇坏了,拆风扇下来随手接5V电源,风扇居然转了,这就不是风扇的问题了,测量主板上的风扇插口,无电压,然后飞线USB的5V接风扇长转,还是一样故障,一过进度条进入系统就蓝屏重启, 以为是CPU过热出现了故障,换了一个好的CPU,居然还是如此故障,无法解决,顺道把CPU和显卡的硅脂重新加上,也没发现有接触不良压不紧的现象。

请问各位,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引起?电源和电池我看过,也是好的。 是主板问题吗? 目测主板没有修过,不过在拆解过程中,发现上一手野蛮插USB,把USB口插坏了,其中一根线跟外壳是短路的,后来我掰直了。

拆机图我迟点上传。

楼主:
拆机如下,主要是看在17寸屏的份上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能进安全模式 说明是系统的问题  或者试试能不能进bios的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能进安全模式 说明是系统的问题  或者试试能不能进bios的页面  ...

没重新装系统前试过,可以进安全模式的,操作和复制文件都可以。 我感觉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过完进度条,进入系统,就是高分辨率,显卡开始负荷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能进安全模式 说明是系统的问题  或者试试能不能进bios的页面  ...

BIOS界面能进啊,一切正常的。这个界面开多久都不重启

网友A:
换系统吧 有可能似是显卡驱动问题也不好说
我的华硕电脑用win7休眠就会出现蓝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重新装系统前试过,可以进安全模式的,操作和复制文件都可以。 我感觉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过完进度 ...

检查下BIOS里的硬盘是IDE模式还是AHCI模式

网友C:
感觉内存是不是有问题,能装系统证明显卡没毛病,问题出在驱动个硬件上,换内存试试。

网友:
在换个win7试试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一个笔记本,装win10系统,安装都正常,一打显卡驱动就蓝屏,蓝屏后系统就无法在用,不打显卡驱动就都正常,也是很奇怪。

网友E:
换个内存条会有惊喜的

网友F:
重点看下南桥吧,
捡这种机器,翻车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吧 有可能似是显卡驱动问题也不好说
我的华硕电脑用win7休眠就会出现蓝屏的问题  ...

07年生产的,我的是克隆完就进不了系统了,这个跟驱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BIOS里的硬盘是IDE模式还是AHCI模式

07年生产的,945主板,还没有AHCI模式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内存是不是有问题,能装系统证明显卡没毛病,问题出在驱动个硬件上,换内存试试。 ...

内存我也换过了,从另外的电脑拆根没问题的过来换掉原来的内存,故障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内存是不是有问题,能装系统证明显卡没毛病,问题出在驱动个硬件上,换内存试试。 ...

其实也不能说能装系统啊,克隆完后,首次进入系统就进不了,进度条一过了,就蓝屏,立即重启。 要是固定着蓝屏还好判断点,但是它立即就重启。

楼主:
07年的电脑,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一个笔记本,装win10系统,安装都正常,一打显卡驱动就蓝屏,蓝屏后系统就无法在用,不打显卡驱 ...

关键是这个蓝屏一秒都不够就重启,我感觉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内存条会有惊喜的

内存第一时间换了,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点看下南桥吧,
捡这种机器,翻车概率很大

如果真的是南桥问题,看也没用,个人无能力修南桥,因为USB口短路过一段长时间,我偏向是可能损坏了不知道什么芯片了。

我感觉这次翻车了,不过120包邮的,估计能利用上17寸显示器的话,也大致不算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