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置的手电钻夹头能做个什么呢?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呗

楼主(2019-04-01):
闲置的手电钻夹头能做个什么呢?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呗

网友A:
去淘没有夹头的手电钻

网友:
卖了还能回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没有夹头的手电钻

如果是重组手电钻的话,我只需要个外壳和齿轮箱就可以了,不过我刚刚用540和775电机做了两个电钻了。
现在的想法是淘个3/8-24unf丝口的转接杆,做一个人力钻头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你说那种B10的电机轴套能不能砸进这个钻头夹里去?

网友:
如果是手紧的那种电钻夹头,尾部想办法做个支架,就可以做电烙铁焊接时的工件夹具了,我感觉可行,省得买微型桌虎钳了!

网友:
夹根钻头可以手工钻眼 也可以做批头手柄

网友:
做成陀螺用鞭子抽着玩

网友:
咸鱼卖掉吧,等要用的时候再买回来

网友:
我也有两个吃灰的夹头

网友:
我有个小台钻的夹头,做了个T子柄,成了很棒的改锥

网友(2019-09-29):
去揽个瓷器活呗

网友:
做个手拧钻(文玩用品店一般都有卖的那一种),或者加个柄用作大头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