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联想手机充电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4-01):
买了就没用过,结果今天拿出来想给旧手机充电,结果发现充电断电一直交替,不能用了。暴力拆开一看。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坤兴代工的,做工还可以。输出端电容鼓包了,换个估计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坤兴代工的,做工还可以。输出端电容鼓包了,换个估计就能用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功率不大,联想中端机经常用这个,做工不错,干净稳定,输出电容换一个

网友:
把u口边上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图片上看。输出电容好像大肚子了,说明联想的产品质量还是不咋的,按照规定,电解电容的工作寿命常温下应该超过10000小时,没用几次就挂了,无语,难怪最近别人说联想抱怨手机拚不过华为、小米,有明白人就知道,在技术上,它给华为提鞋都不配,性价比更比不上小米,还是一个假洋鬼子。

网友(2019-11-23):
USB插座旁边的电容鼓包了,找个台湾品牌的电容换上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