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盒子无限重启,竟然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04-01):
网购了一华为悦盒,没想使用时在尚未进到桌面时又重启,如此反复,换固件刷……刷……,还是一样无限重启!而另一自用盒子却正常!折腾几天没结果,偶有一次接另一电源,然后……正常了!才知道电源问题,拆开看一眼!

网友A:
这是刚好到负载的临界点了,不是电源不行,是盒子需要大电流供电。。

网友B:
这个电源蛮有特点嘛
想必是卖家狸猫换太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蛮有特点嘛
想必是卖家狸猫换太子了

应该是吧,联系卖家重新给寄了一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好到负载的临界点了,不是电源不行,是盒子需要大电流供电。。 ...

不是吧,虚标了?虽然说12v1a,使用偏小电压电流的其他电源也是能正常用的

网友C:
竟然是个山货,真货的标签不是贴上去的吧?反正我光猫、路由的电源标签都是凸字一体的

网友D:
我的路由器和猫用一个12v1a就带起,这货也太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个山货,真货的标签不是贴上去的吧?反正我光猫、路由的电源标签都是凸字一体的 ...

应该是山货来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路由器和猫用一个12v1a就带起,这货也太假了。

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想更换元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想更换元件试试

没必要了吧,这山寨货怕用了也不稳定,真要换的话把滤波电容换容量大一点的,D7换3-5A的肖特基,13003加散热片,然后通电带载看看压降正常不。

网友E:
我网购的魔百盒301H是原装配件,楼主这个后配二手机吧

网友F:
这个电源好像是单管方案,建议换12V 2A等余量大一点的电源。

网友G:
这个不是原配的电源!

网友H:
供电能力不够的锅,如果原厂这么干那就是设计问题了。。。。貌似rcc的三极管IPK的13001,这TM   EE16真能出12W也是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了吧,这山寨货怕用了也不稳定,真要换的话把滤波电容换容量大一点的,D7换3-5A的肖特基,13003加 ...

等的就是这些建议,就算不用在这里,那我也能有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网购的魔百盒301H是原装配件,楼主这个后配二手机吧

应该是的,反正现在都没有原装的,都是看着适合就就接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好像是单管方案,建议换12V 2A等余量大一点的电源。

2A电源不好找,1A或者以下的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原配的电源!

应该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供电能力不够的锅,如果原厂这么干那就是设计问题了。。。。貌似rcc的三极管IPK的13001,这TM   EE16真能出 ...

应该不是原厂的,看抽空测一下电流电压看看

网友:
电源是山货,华为的原装电源用料都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