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买了两个特殊接口的固态,求引脚定义

楼主(2019-04-01):
封贴,不用操心了,东西送给网友了,好坏都由他来操心

在闲鱼上收了两个特殊接口的固态,从来没见过。主控是SF2281,应该是走SATA通道的。还好板上四个数据线的电容很明显,实在不行就慢慢试
如果有知道引脚定义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这个定义基本靠猜就可以了。。。。想实现什么用途?

C1-C4就是两组差分线

倒数第二图,左侧第二根是地线,接下来就是两根信号,地线,两根信号,地线。然后剩余3根线可能就是类似于DEVSLP和其它用途的

所以电源应该是在最右侧的,这个可以看布线走向就能猜出来。最右侧两根应该就是主供电,比较粗

拆芯片,搬板

特别好奇为什么喜欢搜集这玩意。我从来不买这些东西,哈哈哈

网友:
这个以前在咸鱼见过转接板

网友A:
这应该是苹果电脑的硬盘。。想用搬板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苹果电脑的硬盘。。想用搬板比较好!

本来就是苹果用的固态硬盘,还是老款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苹果用的固态硬盘,还是老款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

不懂别瞎说,这是OWC阵列卡的专用接口。。。博帝代工的。。。。厚度比苹果条后2mm并且定义不通用,这货提供1.2 2.8 3.3三种电压可能还有1.8V电压,苹果条之用了3V3。。。。。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不仅仅可以,高TG板子,全板盲孔/埋孔。。。。碾压XX顿之类的厂家了,这个板子可能还看不出来,母板上面全部的一体化数字供电模块看着人各种口水啊。。。

网友:
为什么看着这么像台式机主板上那个Pcie 1X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