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到手拆lcd闹钟 不知道走时误差怎样

楼主(2019-04-01):
带断电记忆 背光灯板光线均匀 主要给孩子上学闹铃用  有时间把电池换成18650

网友:
换上18650后会更加有份量

网友A:
32768的晶振,走时精度都是很差的

网友B:
这电池应该够用半年的了,5毛钱的电池也值得这么换锂电吗?

网友C:
楼主是北方的吧,湿度40%.......

网友:
貌似这种晶振的走时精度要靠运气!

网友:
比老款聪明钟好看,电池暂时没必要换,老款的碳性电池都不止用一年(光控关)。老款开背景灯仰视白茫茫一片。精度看运气。

网友:
做工不错,不是斑马纸,精度肯定不行,可以自己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北方的吧,湿度40%.......

北方 这时钟湿度 也就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应该够用半年的了,5毛钱的电池也值得这么换锂电吗?

手里有多余的 充电宝电芯 放着也是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768的晶振,走时精度都是很差的

晶振旁还有电容位置 不准添加一个 自己微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晶振旁还有电容位置 不准添加一个 自己微调一下

那是晶振的负载电容吧,应该是对称的,为社么厂家少焊了一个?

网友:
想去搞个电波自动授时钟,tB上有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方 这时钟湿度 也就是摆设

我位处江南,电子钟上的湿度基本都在7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晶振的负载电容吧,应该是对称的,为社么厂家少焊了一个?

大概一天慢4秒 手机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