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劳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DENSO SK20R11火花塞的真假

楼主(2019-04-01):
二手车  车有些抖动 今天拆了火花塞看了下  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你这个车况不行啊  积炭 有点严重 还有点轻微烧机油  你去修理店看看把

网友:
改天我也拆出开了12W+km的火花塞看看烧啥样了。

网友:
我感觉烧得可以啊!抖不一定是火花塞的问题,

网友A:
第二个都烧白了,其他的又有淹的现象,然后塞子螺纹都渗油,怀疑烧机油而且气门室的垫子渗了,车可能高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都烧白了,其他的又有淹的现象,然后塞子螺纹都渗油,怀疑烧机油而且气门室的垫子渗了,车可能高温过 ...

四个都白 应该是渗机油到火花塞孔了,拆出来很多机油

网友:
抖动清洗节气门积碳 汽油里加燃油精 保管两箱油后效果显著

网友B(2019-09-29):
图三的燃烧发白火花塞才是正常的,如果图一拆出来就是这样,就不正常,油气过浓,燃烧不充分……其实火花塞对抖动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是缺火,那抖动应该很厉害才是,车身抖动可以检查下机脚胶有没有漏油或开裂,或者检查节气门和怠速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三的燃烧发白火花塞才是正常的,如果图一拆出来就是这样,就不正常,油气过浓,燃烧不充分……其实火花塞 ...

图一明显沾到机油了。。

网友:
真的啊,寿命末期了,白金点都快打完了。。。

网友:
如果是拆出来的时候沾到的机油 说明燃烧是OK的 发白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C:
火花塞真假分不出来,但如果四个火花塞都是如图三烧得惨白颜色,肯定是火花塞热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真假分不出来,但如果四个火花塞都是如图三烧得惨白颜色,肯定是火花塞热值不对. ...

是的 比较白。火花塞热值低了1 间隙 大了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