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松下充电器。

楼主(2019-04-01):
昨天周日地摊上1元收的。也不知道干啥用?看到松下就收了,国产的。拆螺丝,再锤子砸开。完好开壳。欣赏后通电,+极无电压,T端有2.5Ⅴ,输出电容有4.8Ⅴ。T端对地,试过几Ω/几百Ω/几KΩ,均无效。10k以上时灯闪,但仍无输出,偶尔接电池不闪时有4.2Ⅴ出,但马上降了,又闪灯。不知怎么弄了。

网友:
这是数码相机电池充电器

网友:
带握手芯片协议的。ACDC功率也太小,基本无利用价值。

网友:
好像就是接个10K在T和负之间。接好电池,然后再通电。

网友(2020-06-24):
这种功率很小啊!!

网友:
这种数码相机充电器都是全部贴片零件了,没以前分立元件好了

网友:
相机电池充电器,必须接上识别电阻才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