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0-S10-X主控开卡

楼主(2019-04-01):
求助各位江湖高人!群联PS3110-S10-X主控开卡奋斗一宿无果,SAFM11.0 SAFM12.2都试过,按照网上大神的方法都试了。拜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0-4-12 20:58):
已低价处理了

网友A:
要么发给有tester的JS(重开卡贵的一P),要么自己买个tester(可遇不可求,没有渠道有钱都买不到),不然就拆颗粒搬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发给有tester的JS(重开卡贵的一P),要么自己买个tester(可遇不可求,没有渠道有钱都买不到),不然 ...

tester  你要吗?我能搞到。不过大几千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ter  你要吗?我能搞到。不过大几千元

不了不了,群联公版固件各种坑,与其浪费时间金钱还不如上慧荣了

网友(2019-08-02):
大佬这个盘开好了吗,我也有个这样的,缺个固件。

网友C:
群联3110不能用这种方式开卡

网友(2019-11-09):
谁有群联PS3110-S10-X主控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群联3110不能用这种方式开卡

怎么开 ps3110

网友D(2020-03-27):
我的跟你的一样,搞了两天各种办法各种固件,搞不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跟你的一样,搞了两天各种办法各种固件,搞不定

你们都没搞清楚。群联的R表示ROM模式,此时你刷什么固件,解锁,修复工具都是无效的

首先排除颗粒是不是坏了,如果不是,必须搭配TESTER(治具)来开卡

开卡工具网上可以下到,但是治具你们是拿不到的

没有必要折腾,直接拆颗粒,好歹是MLC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没搞清楚。群联的R表示ROM模式,此时你刷什么固件,解锁,修复工具都是无效的

首先排除颗粒是不是 ...

谢谢你的回复,学到知识了,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没搞清楚。群联的R表示ROM模式,此时你刷什么固件,解锁,修复工具都是无效的

首先排除颗粒是不是 ...

3110开卡不用治具,这个15nm TLC用11.x固件。3110主控性能很好,拆闪存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110开卡不用治具,这个15nm TLC用11.x固件。3110主控性能很好,拆闪存就浪费了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有开这个的精华帖,我有时间开卡试一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110开卡不用治具,这个15nm TLC用11.x固件。3110主控性能很好,拆闪存就浪费了 ...

我没注意看上面的信息

刚特意看了Phison FLASH ID的结果,它这个和我之前在3111上遇到的是不一样的

一般贴有纸的那个颗粒是第一颗,固件什么的都在这里。如果虚焊了,坏了,就会出现这个R模式

通常如果颗粒坏了,怎么弄都不行的。如果是虚焊了,正常加焊它就能工作了

之前读取,前面的ID都丢失了,都是剩后面的ID。而这个图的ID是存在的,这个是和我遇到的有所不同

现在有些新固件,用这个工具没法读取了,很是懊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注意看上面的信息

刚特意看了Phison FLASH ID的结果,它这个和我之前在3111上遇到的是不一样的

新固件要先解锁

网友:
影驰120G就是这玩意吧,固件也太爱坏了

网友:
开这种盘很简单,只是没有找到窍门吧

楼主:
[Phison] 群联PS3110-S10-X主控开卡已解决,低价处理了

[Phison] 群联PS3110-S10-X主控开卡已解决,低价处理了

楼主:
盘已廉价处理,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