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路由器下如何将无线和有线网络划分在不同网段

楼主(2019-04-01):
如题,单位电脑通过有线连线,且电脑路量较多(140台),路由地址为192.168.0.1。有线网络地址为192.168.0.2~192.168.0.255。现在新增加无线AP30台做无线wifi覆盖,考虑到无线客户端较多和网络安全,想把AP本身的ip及通过无线Ap连接的客户端地址划分在192.168.1.1~192.168.1.255段。请问高手们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你的AP是有AC控制的就可以直接在AC里设置IP段的。

网友B:
如果是用无线路由当ap用的话,就把lna口的地址改成192.168.1.1 掩码255.255.255.0
原路由ip不变(192.168.0.1) 掩码255.255.0.0
这样插网线的电脑可以看到0.0和1.1网段的设备,无线连接的电脑只能看到1.1网段的设备

网友:
DHCP能这么用吗?

网友:
看你的一级路由是什么设备,企业级应该带分离的

网友:
可以在AC上设置。

网友:
DHCP改到172.16.0.*,电脑自动获取ip,ap地址手写172.1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无线路由当ap用的话,就把lna口的地址改成192.168.1.1 掩码255.255.255.0
原路由ip不变(192.168. ...

用的是AP,TP-Link 301c.不是无线路由.无线路由客户端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AP是有AC控制的就可以直接在AC里设置IP段的。

AC有这个功能吗?没试过,明天搞台Ac来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P,TP-Link 301c.不是无线路由.无线路由客户端太少.

AP有这功能,自己设置就好了

产品型号
TL-AP301C
安装方式
吸顶/壁挂安装
尺寸
190*170*30mm
无线
工作频段:2.4GHz-2.483GHz (中国)
无线速率:300Mbps
端口
1个10/100M RJ45端口
1个DC电源插座端口
指示灯
一个系统指示灯
按钮
1个Reset按钮

1个FAT/FIT模式拨动开关
电源
12VDC/1.0A;Passive PoE供电
管理
FIT AP模式:由TP-LINK 无线控制器(AC)统一管理
FAT AP模式:独立web页面管理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0℃~40℃
工作湿度:10%~90%RH 不凝结
存储温度:-40℃~70℃
存储湿度:5%~90%RH 不凝结

网友:
我用过AC。。划分VLAN两个。。电脑监控等有线192.168.1.X   WIFI无线172.16.1.X
最简单就是AC作二级路由就行了。。

网友:
好点的路由器才会带这个功能

网友(2019-06-16):
支持vlan交换机,ac+ap即可

网友:
openwrt也可以,有线无线不同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