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应急diy一个AA电池充电座

楼主(2019-04-01):
群友送了一堆库存的AA电池,大部分有0.4v左右的电压,准备救一下,找了半天我的魅色充电器失踪,只好应急diy一个充电座了

标称800mah的镍氢电池

准备了两块木头

端子料带用螺丝固定到母条上,焊上凸点作为电极 ,另一条剪一些小段,焊上折弯当弹性触点

把电池夹上

设置好电压电流

充电进行中,充一晚上,明天去看看状态怎么样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全部并联充电呀,一个电池挂了,全都充不起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并联充电呀,一个电池挂了,全都充不起哟

挑过,这几个都有电压的,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不错 建议拆开看看

网友B:
电钻老板送的吧?这种有点危险,应该恒压单路限流充,恒流的话,一旦其他路充满,可能造成单路大电流充,会发热,可能损坏,严重的话可能爆炸的,还好镍氢相对安全

网友C:
电压都恢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老板送的吧?这种有点危险,应该恒压单路限流充,恒流的话,一旦其他路充满,可能造成单路大电流充,会 ...

并联状态下还有一个充电另外一个没充满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恢复了么?

电压基本正常,断开后有1.4v 但容量估计难恢复,因为很快充满了

网友D:
听说也可以用大电流冲击来激活

网友:
买几个CS2A吧

楼主:
我有一个,平头电池碰不到,内阻大的直接拒充

网友:
可以,美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也可以用大电流冲击来激活

主要是没时间,就让它慢慢充吧,最近天天搬砖

网友:
謝謝分享  关键这玩意容量有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状态下还有一个充电另外一个没充满的可能??

镍氢不是锂电池,体质差异很大,靠dv/dt来判断是否充满,有些坏电池完全不能充,有些1.4还能充,200ma虽然很小,但全部充满后,作为过冲电流就大了点

网友:
谢谢分享,木头不错哈哈,一下子充这么多,上次拆的氙气探照灯里面是10串8000mah的32650电池,有几节近乎0v,用可调电源抢救之后换媚色充电还能用,不过容量减半了。牙膏还没到货,帮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