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电脑接外置usb创新声卡放无损音乐,效果能达到什么水平

楼主(2019-04-01):
接的音响很高级,要想提高音质,该怎么办?或者再投资买个高级播放器?音响自身带cd播放器,可惜不带usb口,另外从电脑选歌方便。要不把歌刻盘放到cd里放

网友A:
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音质足够了?

网友:
128k的mp3接什么声卡都没效果,无损格式的才有意义,木耳朵路过

网友:
比较大众的玩法HDMI转同轴,光纤,然后接DAC解码输出。新一点的就是立体声蓝牙接收器,手机用网易云盘。音源用无损格式吧,网上还是有资源下的。

网友B:
我就想知道音响是什么价位的,高级不高级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音响是什么价位的,高级不高级是相对的,,

赞同。。。。。

网友:
一般人听不出集成声卡和外置声卡的区别

网友C:
创新声卡支持同轴或者光纤的呀,直接连接音响就是,所谓高级音响难道连同轴和光纤都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音响是什么价位的,高级不高级是相对的,,

好几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新声卡支持同轴或者光纤的呀,直接连接音响就是,所谓高级音响难道连同轴和光纤都不支持吗? ...

都带。只是从电脑到声卡是usb线,电脑播放解码,外置声卡传到音响

网友:
有个词叫, 玄学

网友D:
接个dac就行了,创新的要看型号。有些还是挺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dac就行了,创新的要看型号。有些还是挺渣的。

soundblaster pro 5.1,好几百呢

网友E:
关键是音源,来源不行,怎么搞都不行的。现在高质量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音源,来源不行,怎么搞都不行的。现在高质量的不好搞。

裤狗无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soundblaster pro 5.1,好几百呢

不如淘宝上面买个纯数字解码了。

网友:
一般吧,找点dsd音源呗。

网友:
万到几万一套的音响,,还能接受这种音源,,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