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一个蓝牙耳机---有内幕!!

楼主(2019-04-01):
新买的,没用超过5次的,由于之前用的四五款都是充电三五个小时后才拔掉,这款也习惯性的插着充电就去忙别的事情了,充三五个小时忙完后再去拔掉,实际用了3次就发现电量不行了,上午充满,下午开机只有一半电量,要是充满后放置两天,连开机都开不出了

耳机外观,牌子是夏新的Y1,客服说可以换新,但是来回运费自理,算下来比买个新的还贵,还不如重新买

壳子已经裂了,我猜到估计电池鼓包了

拆开后主板做工非常简单

电池已经圆润爆浆了

主板正面就三个按键

光滑鼓包

可以看到电池没有自带保护板

看型号可以自己配一块电池

这款耳机不能自动连接,每次开机都手动连接,其它耳机开机就自动连上手机了

网友:
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所以在电池上不加保护板,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A:
完全是故意的  便宜电子产品及某些国产大牌都是没有充电管理电路  就算有保护板也用不了几个月  从MP3以来就是这样

楼主:
太危险了,充电时间一长就废,之前的蓝牙小音箱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充放电管理芯片,电池也没保护板,充几次电电池就鼓包了

网友B:
没有充电管理惹得祸  换了电池不注意还得坏

网友:
九块九包邮的?

网友C:
都鼓起这个样子了,再充电会不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故意的  便宜电子产品及某些国产大牌都是没有充电管理电路  就算有保护板也用不了几个月  从MP3以来 ...

纯正地摊货

网友D:
唉,以为啥内幕的,净整这一惊一乍的标题,还以为发现了葵花宝典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以为啥内幕的,净整这一惊一乍的标题,还以为发现了葵花宝典了呢 ...

不然怎么能把你们骗进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鼓起这个样子了,再充电会不会爆炸。

强迫症想把它戳爆掉

楼主:
现在卖二十几块钱,来回运费都够买个新的了,换新都是坑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充电管理惹得祸  换了电池不注意还得坏

换个带保护板的电池上去,然后充电减少时间,满了就拔掉,还有传输距离也超短,不夸张的说就1-2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然怎么能把你们骗进来呢

哈哈哈哈哈哈,标题党,赔我受损的脑细胞,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然怎么能把你们骗进来呢

看来,以后得留神了,这厂家也太那啥了,瞎整,偷省简直完全没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以后得留神了,这厂家也太那啥了,瞎整,偷省简直完全没底线

买了夏新这个牌子两款,共4副耳机,看评价追加都是说电池不行,爆炸起火就屌了

网友:
这牌子也是作死的节奏,当年夏新手机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

网友:
之前帮同事换的蓝牙耳机电池也是鼓包了,后来客服寄了个新的,貌似有保护板来的。

网友(2020-03-26):
我手上也有一个,传输距离的确很短

网友:
这种一般质量bu会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