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遇到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01):
36伏充电器,上拉电阻37.3K,下拉电阻2.2k,改了431下拉电阻3.9K后,输出绿灯闪,又改了变压器绕组,原先输出17匝改为10匝,先在输出24伏,为何跟计算的26伏不太一样呢?

楼主:
是不是因为改了电压后358电源变低引起的?这个充电器358和431公用一个绕组供电,不是从输出的主绕组供电的,现在431的12脚2.478伏,23脚7.8伏

网友:
首先电阻有误差的,另外绿灯闪表示充电器工作不正常,长亮才是正常状态吧  充电器如果当普通电源用,把转灯浮充控制电路拆了,

楼主:
改了绕组后空载电压已经输出稳定了,太晚了,明天再带负载试试稳不稳定,找的3.9k电阻我还真没测量误差大不大,我打算把这个充电器改成六串18650充电器,电压改成26伏,再把转灯电流改小点,现在不明白取样的电阻具体应该怎么计算,我的这个思路对吗?还有别的需要改吗

网友:
一般改电压差了多的话 得改变压器 然后计算431的分压电阻  我都是计算上拉电阻 没有合适的就直接并联一个降低阻值得到合适电压

网友:
Electro Droid可以用这个软件 里面有很多计算工具 非常方便

网友:
我改不算,以一个小于那电阻的电阻代替串联个电位器调节到需要的电压,测电位器的电阻补上相近的电阻即可,

网友:
骚年,要按照楼上的大师们说的去掉浮充,输出电压要加可调电阻慢慢拧的,哪有这么精准的。另外多嘴一句,不加独立供电的前提下,输出电压不可能大幅度调整的。实测下来24v铅酸电池充电器,只能从21-31的范围内调整,粗略的实验,调低了电源就打嗝,高了烧风扇,自己计算可调整范围吧。

网友:
改上拉电阻

网友:
改降压如果太多,还是需要给芯片加独立供电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方法拆变压器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方法拆变压器磁芯?

热风枪吹热后用刀片很容易就插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