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钥匙坯子榴莲+20190401的平凡人的故事

楼主(2019-04-01):
   20190401
    上午,在门市没事,打算把手里的那些灯珠测试一遍,大体分一下瓦数,

    大家可能要问了:“一样的灯珠,你咋分瓦数啊?”

    说实话,还真不易,同样是那圆的灯珠,就有1、3、5瓦这几种,真没法分

    所以,在盒子里也好,瓶子里也好,都严格的分开,1W的新的一袋,旧的一袋,

    新的不同厂家的也各自一袋,不混,免得麻烦,回头色温不同,不好看,

    那些散户,如拆下的灯珠,怎么分呢,只能大概其了,根据实测参数,我提供3.2V,串2A电流表,测灯珠,

   1W的在200-300之间,只小不大,个别的没电流,很小,但是亮度也很低,那是废的

   (就是从那个9W灯换下来的7个里边,有俩就是这样的,电流很小,亮度极低,剔除了,剩下的5个都很好,

    验证我的理论,确实是有坏的灯珠,好容易弄完,正准备把玩把玩从长汀买回来的那些高压灯板,COB等小圆板

    门一响,进来一个小伙子,看岁数,30冒尖,不会再大了,也许都不足而立,问我电动车按个口多少钱,

    我冷不丁的冒出一句10¥,他说,给按吧,我跟着出去,顺带问,什么样的,我看看去,(怕是小鸟的三横口)

    出来一看,是个黑色新大洲电摩,他说,不是换口,是给按个口,他想用这个口给手机充电,

   (我也没多想,能这么改,他肯定有那转换头)他让我把这个口给按在电摩的前边整流罩下面,靠近腿这边有个储藏间,

   一个带锁的门,里边是两个舱室,纵深还是有的,中间一个埂子,跟架子拧在一块,

   两边那俩舱室,大体跟变速车的大梁上褡包差不多容积,他打算在左边按口,

   我一看,笑了:“这样的话,你还得再添点,最起码我得搭进去三米好线。”

   他说,添多少?我说,一共十五吧。他点头,改吧。

    于是,拆掉前边整流罩,拆掉坐桶,拧开空开的电线,

    我用牧田给他那舱室底部(实际上是前部,怎么感觉有点太空的意思,没有真正的上下左右观念了呢?)挨个打孔,做出一邮票来,还不好去掉,

   这塑料毕竟韧,好容易弄掉,还是不够尺寸,用壁纸刀剌了几下去掉毛边,可以过去了,再给其打孔,固定俩4MM螺丝母,没事了,

   找了一根比较老的外皮有些发黄的护套线,大概1.5米左右,曾经是个电源插板的线,两头都掐了,用它试试,正好,

   这边跟插座接好,焊牢,热缩3MM管,那边线有富余缠在坐桶下方的架子上,然后只能剥开线皮,缠在铜线上,

   焊好,缠胶布,将两根线缠好,完事,扣盖,拧螺丝,拧前边的整流罩螺丝,

   然后测试一下两个口一致,都是绿灯,52V,正常,交活,收15¥网付。

   他又说:我其实是想安个小口的,给手机充电,

   我心说,你乜呀?这都按完了,又改主意?我说,留出这种口,就是为了方便,通用,

   现在市面上应该有那种电动车电瓶口转USB的充电头,不贵,好像不超过20,往上边一插,这边往手机线一插,就齐活。多安逸?

   你的意思是直接变出5V来?那样的话,成本就高了,也不安全,一旦损坏,烧手机,他们专门给手机充电的不可能那么干,肯定是隔离的,

   他问我哪有卖的,我说网上啊,他说信不过网上的东西,不敢买(你比我胆子还小,我是没钱不敢买,

   也就是这一阵拿着全家仅有的那几万转到我的卡上了,开始胡遭,又买钥匙机,又买贴膜的,花出去千数块钱了,要是我自己那点钱,真舍不得这么造)

   我说那就去新建街,么有就去小商品批发那边,

   他竟然说自己河东不熟,自己是河西的(缘分啊,这么老远找我这里来换口,你确定不是数码之家的卧底?来TP我老张干活的实况视频?)

   我曾经想过,把那36-72V的变12,变5v之类的铝盒子按上面去给他改个直接出电的得了,又舍不得,

   记不得当初多少钱进的了,反正这点钱肯定不够,别惹事了,就冲个手机,能有多大电流啊,浪费了,回头出了事还是我的事,别折腾了

   最后好歹把他打发的进屋扫码付款,打发走算完,一会,又回来,

   问我单独要我个口多少钱,我说5¥吧,他说想把家里的三轮也改了,又琢磨先这么着吧,回头再说,再次离开

    回来玩一会,又来一位,是后边住的哥们,以前说过,我这故事啊,得连着看,不然啊,你们就弄不清谁是谁,

   虽然多数都给重复介绍一番,免得新听众,观众不理解,甚至有时候误会我这人挺那个之类,所以必须说明白,

   加上大家对之前的文章的记忆,就自然而然的联系起来了,

   这位,曾经最早因为车子电瓶丢了,自备电瓶,3套壳子,让我给攒电瓶,又搭电源口,电源线,

   以及给充电器改充电线(因为车子是澳柯玛的,接口不通用,改成通用的了)这是第一次的活儿

    后来,自备座子,来找我换座子,之前的座子其实也不太坏,能用,换下的连坐管等一套都给我了。

    再后来,说过的,还有,有个老头来问我电磁炉换电线,结果不是电线的事,是炸鸡了,

   结果陪着老头来,是他,手里拿着个50的票,在手里转悠,结果比较麻烦,不但大管,桥,稳压管,连驱动和二级驱动管也坏了,

   那次比较麻烦,最后修好,也就收他拿着的那50得了,都很熟了,反正,人家也不对付价。就这样。

    冬天有天来借扳手我以为是拆东西,结果是扒带,我借给他扒带工具,回去自己扒带去了,后来他媳妇送来的。

    还有一次,忘年交在这,下雨闹天的,他儿子送这车子来,换前边轴承。

    算上这次,应该是老交情了,这次,拿来个电动车的灯头,让我给换了灯头吧,顺带修修闸不灵,

    说是灯头是一个修电车的哥们给他的,正面倍儿新,反面倒是有土,估计是倒着放很久了,一共6根线,分别为红绿白黑黄五色,

   (有人说了,哥们,你晕了吧?6根线,5个色,你不识数啊?且听我慢慢叨唠【道来】

    4根粗线,分别为红【正48来线】绿【48V回线,锁线】黑【总地线】白【锁上单独引出的灯线】还有两根黄线【喇叭开关线】)

    这种灯头,基本上是四合一灯头,电门锁,喇叭,电量显,照明,很实惠,

   可是,对于老车子,改造毕竟麻烦些,因为,还要多出一把线,如转把,刹把,等等,

   不能都塞回去,只能外边打包做个线把跟闸线啥的捆扎在一块。

    将他的那没有灯的半截灯头(很像SGA里,一次拨号通过星门时,古人的小飞船因为被幻影人攻击,打坏了发动机,

   导致通过星门时,那两侧的发动机因为不能收回,被卡在星门这边,因为星门不能传送不完整的东西,

   所以,导致飞船一半在星门这边,一半在传输中,和到了另一头的星门那边,一边一半,没法传输回去,

   这种情况,星门不能关闭,其他星门拨号也无法拨入,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星门要是一旦程序关闭,飞船就两半了,里边的人在太空中(那些星门在太空中部署)的后半截,没法生存。

    他那灯头就是,最前边的那灯罩部分早掉了,里边剩下一大堆电线,竟然凑合了2年时间,而且是风吹日晒一直在外边扔着。

    早就想跟他说,换了吧,反正新的也不贵,撑死也就30¥左右,但是没法说,咱不能建议这个,

    人家不打算换,这么个破车子,你给他修成新车子,花的钱不少,人家乐意不乐意还不知道呢,

   何况,还没那么熟络,咱不能让人家觉得咱有存心挣人家钱的意思,这事,被动点的好,不尴尬。

    这次说了,修,于是,开始弄,将灯头螺丝卸下,将俩白色卡箍卡在车把上,拧好螺丝固定,

   然后,将坏的灯头里边的一束线,顺着板子找出这些线是干什么的,找到一把线,3根,其中两根红跟一个黑是一个3P插头,

   红的区别不大,其中一根纯红,一根红地带白丝儿(就跟黄底绿丝的PE线一样,不过是白丝太细,几乎看不见)

   根据经验,红就是正,杂红,橙色,或者黄色都可能是回路线,

   于是,先将红线与灯头红连上,将杂红与绿接上,黑与黑接上,

   然后,开钥匙门,果然,完全正确,第一档开了,拧把不能转

    (因为这一把线只有一黑线,所有的黑线都跟它用铜片箍住捏死,就是这样,我把黑线掐了走,直接跟灯头黑线连上,

   所以,转刹的黑线都没了,这样的话,要么不转,要么山转,这种估计有飞车保护,所以,不转。

    用夹子将两个黑线连上,正常了,可以转了,

   于是,将黑线飞过去连好,用个灰色塑料头的金属管,将这一把线芯套上,捏死,形成一个总地线,把这些线头都用胶布包上缠好。

    然后,试试灯头,都有了,顺带把灯头的白线和地线黑线上,接上他按的大瓦数射灯,也可以受控开关,没问题了,改造成功,

   然后,将那些线头子们看清楚谁跟谁,掐了一对黄黑线的刹把线,黄对黄,黑对黑,拧起来,黑接黑地,黄接线束里的紫色线,这是刹车线,

   接上试试,转的时候捏闸,没用照样转,难道,是刹把问题?

   电刹不管用?这样的话,这边猛干,转的飞快,那边刹车,这不是卡脖子吗?

   于是,不管那个,换左边刹把,这边关乎刹车,不能马虎,换上一个后,接线,试试,还那样,我草!玩我呢?

   于是,拆开坐下那个鼓肚的东西里边藏着的控制器,他这个不在后衣架,是在座子下边中轴上面,

   我用表测紫线真不通,于是将车子翻过来,发现真的,那一把线,正好蹭破了紫线,里边的线心都腐蚀了,难怪!

    于是,各自剥开一些,找了一段黄绿线接起来,做胶布绝缘,又重新包缠起来,以为没事了,

   把车子扶起来,结果捏闸拧转把还是转,MD,我 日 澳柯玛它 姥--姥,慰问她们厂全体妇联工作人员,女同胞,恁这是揍啥捏?

   一赌气,找来一根白色的细电线,双心带护套,圆线,里边是硬心的,估计是电话线的一种,

   好像是天津卫的哥们发来的榴莲里边有一次带来的一段不少于2米的,

   从灯头这边的紫线接上,包缠好,然后,穿下来,沿着龙骨管,下来,再往上返线,跟控制器这边的紫线拧好,缠上胶带,OK了,这次没事了,

   拆开的部分复原,都固定好,已经11点多了,也不来取,我也不管了,

   12点半,还没来,真头疼。只好将车子弄进屋,下班走人,

   下午2点没睡觉,就来门市了,一则是怕他来取车子,睡不好,

   再则,怕自己网购的LED灯珠以及玻璃贴的不透明纸要到,是韵达的,

   上次,就是韵达送快递的这货,不给送来,还在跟踪中登记道:“门店没人,派送失败,疑难件”

   (怎么你们韵达的人这么金贵呢,以前让往家里发东西时,就这样,动不动就说无法派送,

    你鼻子下边长的那玩意是吃大粪的?簸箕啊?你们电话是干嘛的?看毛=片的啊?送不到送不到,你打电话了吗?

    有一次,就是前两年,我刚来这里不到1年的时候,买的那套10IN1的网络相关的东西,

    网钳子,水晶头,护套,对接头,扎带,网测,9V电池,割刀等,也是韵达的,

    眼瞅着来了,我琢磨着应该是,于是,招手,哎哎哎,这哪!

    结果,那货开着三轮进了党校的院,在里边转一圈,又出来,四处撒嘛半天,

    然后,又往东,沿着门口东边跟我们维度相同的门脸过去,往南拐,又上了胜利路,还没找到,

   然后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呢?我说,刚才你差点就冲我过来了,我紧着喊你,你不搭理我?

   转一圈又过去了,我那门市就ZM难找吗?他让我去马路上取,我赌气取了回来。

    又一次,明明看着他们的车过去了,按说早上就看见今天派送了,想出去喊,一琢磨,可能还得回来,

   结果,也不回来,第二天,第五户,仁康(就是纠老头老太们开会讲课买药的那个)的哥们给送来包裹,说昨天那快递给他们送去个件,看看是你的不?

   (你说,都瞎到啥程度了?我要是计较的那种人,直接拒收马上退款,逼着对方催他们,好好整他们一顿,

    来了还得骂他们半天,给他们点教训,怎么就你们这韵达的这么养尊处优呢?

    可是我终究不是那种人,收货评价你就算扣他们几个星也没用,他们什么事没有,伤的却是卖家,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

   只能这么认倒霉吗?我一次次迁就宽容你们,惯得不像话了!

    下午,来了不久,打算把手里的充电头们挨个筛选一遍,试试效果,

   可以说,大多数都可以在45V上下点亮,没问题,个别做工好的,反倒不是宽电压的,但是即使能着,带仔能力差,

   400MA下,多数都被压制,低于3V,输出太弱,

   结果,最终筛选出6个好的,华为,小米,HTC,等,

   以及从安鑫那里买的那种可以按插座里的单口的USB充电器,甚至能达到1A多电流,

   看来,质量好的充电器,有可能性能超级好,这样的话,改充电器不错,

   将220那头换成电动车的充电插头,就成了一个电动车专用冲手机的充电器,

   另一种可以作为那种方糖样的充电头芯,两半的,大家都怕电着的那种,也可以,

   输入45V,输出5V可以达到半A左右,都是不错的东西。

    正研究呢,进来一位,三十来岁,个不高,人不胖,拴马桩子成精一般的这么一位,

   穿灰绿色的一身衣裳,夹克类吧。

   进来就问,修电视不,我说修,什么电视,他说,他那电视没毛病(没病找病?你有病吧?)就是跑电。

    他说,一次把机顶盒的黄插头插电视后边,摸到金属部分,电了他一下,他拿电笔去测,红的。

    我说这毛病啊,没治,你可以用电瓶看电视,那个没事,凡是用火电的东西,都用电笔测着亮,

   要是这个都在意,你也就没法用火电了,要想验证有电没电,用手试,比电笔试准确的多,

   电死人的不是电压,是电流,电笔可以测出电压,但是它测不出电流,

   所以,你想的太简单了,电脑,电视,机顶盒,手机充,电车充,只要用火电的电源设备供电的,都可以测亮,但是能否电人,只能由人来验证,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视积攒的静电,一次性对你放电,

   也许是你脱非棉织衣服带的静电把电视电了一下,人家电视都没抱怨,你抱怨个啥?

   他听了有些可乐,从我言谈话语中得到的解释已经很明白,这种漏电是安全的,就放心了,道谢,走了。

    刚出去,听外边有人喊,好像是充电,他回来说:“哥,有人充电。”

   于是,出来,是个MM,二十来岁,穿着灰白色双排扣的驼绒袄,戴眼镜,问我充电一块钱几分钟,

   我说,全衡水一个规范,1块十分钟,

   她说,充电1¥的吧,一会给你微信转过去,你给投币吧。

   我给接好线,摁了一块钱的,然后,让她进来扫码,给了1¥的,问我能到家吗

   我心说,我哪知道你到了家到不了家啊,你家要是西天的,绝对到不了,

   我跟她说:“家哪的?”回答二院那边,我说,肯定够用了。心说,我从家走到门市,也就这么一段路,我就二院附近住。后来没别的活。

    快递总算来了,还是上次那女的给送来的,上次也是,

   头一天那石头小强送了半天说送不到,也不打电话,登录的结果是没人,无法派送,改天送,结果第二天是这个女的给送来的。

    这次送来了,我拆开一看,买的灯珠,只有50个1w的灯珠,没有别的,我那6块8的100个5630呢?

   面单上也只写着一种,NND,我记得掏的是19块多啊,坑我嘛这不?

    挨个测完,没事,又看另一根金箍棒,有点断,中间挝折了,粘起来的发来的是古典花色的贴玻璃布,有它,夏天炒菜啥的,就不怕走光了。

    7点多,进来个高个子小伙子,说话满口京片子普通话,问我这车子给您多少钱啊?

    我说,给30¥得了,那边什么也没说,赶紧掏钱,我边收钱边告知,

   已经把左刹把换新了,又重新调后闸,感觉后闸已经调得够紧了,有点轻微摩擦声,

   还得确保刹车有足够的行程,不然手捏闸的时候太硬,不舒坦,

   所以给调得一个合适的值,试试看,不行再说。

   他试试灯,喇叭,都满意,骑着走了。可算收回来钱了,不然,就得明天了。我也可以下班了。

楼主:
   万幸没人跟帖,赶紧着,这是之前,从某家网店进了点齿的钥匙坯,还有点其他的东西。
   盒子就拍了张正面的,就不上图了,只抖搂里边的干货
   先是买了一把不错的锁,变速车的标准锁,比上次光棍节买的那7-8块的还便宜点,但是做工更好,更大一点,看着坐实

   家里门镜门铃坏了,本来是开关坏,我换了个长柄开关,结果,按不回去了,安好也耷拉,干脆报废,这次花了不到5¥买了一个,圆滑的外部装饰板,比原来的盾牌外观好看些

   这配钥匙鸡的刀,最早那个崩了俩齿,精度下降,必须走两遍以上才能保证成功率,这次干脆买一把,据说能砍铁的,砍铁的都在45-65之间,贵啊,以现在的配钥匙速度,几年也收不回刀钱来,不像当年245买的那机器,一百多买的钥匙坯,半年就回本了,所以,只能找最便宜的切铁的刀,这种90齿的据说可以,所以买了试试,就算糊弄事,也不至于一次就废吧

   这种手工锉的钥匙坯,比较厚,据说是在一边锉几个斜三角坡面,我有这种钥匙,西边家里小房的钥匙,所以,也得有,不然没法弄,除了这种,还有另一种全金属的

   这是抽屉锁的钥匙,纯粹买了玩的,估计几辈子也用不出去(正反都买了10)

   四棱子的买了好几种,铁,铜各有些

   电镀双鱼,买了十个

   铁四棱子的,买了几把,

   铁古力买了20,毕竟这种钥匙还有市场,暗锁,单元门都用,这玩意铜的质量不好,容易纵向断裂,这次买的都是铁的

   团体小集合一次

   好像是铁三环,这东西缺不得,现在还有不少大锁用这个,尽管有铜的三环还能应付,但是电镀的已经耗尽,尤其老牛,还不止一次老想配这种,就因为1¥他不在乎,可是铜的坯子就6-7毛了,真干不着啊,这家的铜的三环也不太贵,铁的更便宜2毛一个的成本,换2块哪怕换一块也可以了,先储备20个正反各20个

  小集合2,好像也有铜的三环,记不清了

   再一种四棱子的

   还有一样外观的铜的

   这就是全金属的手工锉的那种坯子

   未完待续

楼主:
   闲着没事,前一阵民歌来,找电三轮后边的一种锁,带钩子,勾住上面的盖板的金属棍儿的,记得也说过,有朋友好像给出过照片,我不知道这种合适不合适,随便买了一个,结果,昨天民歌来,让他看看,说是不行,勾小且不说,还不够长,唉,热脸贴冷屁股了,就不知道再卖给谁了,估计留待退休后把玩了

   火车钥匙,或者水表钥匙,当年技校内毕业前实习钳工,想做这玩意,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在圆里边弄出三角来,干脆直接买一个弥补遗憾吧才10X1/8的价格

   还有四棱子呢,又几种

   这把,专门为自己门市的门子准备的,老爷子多气,也不嫌沉,哪的钥匙都挂着,曾经连已经拆了10年的老平房的各种钥匙都留着呢,裤兜子磨漏了,钥匙丢了,不但是故居,旧楼(临时安置)还包括我表姐家的钥匙,一大串全丢了,结果,没改,后来又丢了一次,把门市的门钥匙也丢了,当初从东北小娘们手里接过钥匙时,5把,金点原子锁的,结果少一把,将来如果不租了,还人家房东,怎么还啊,去配一把,就不知道十几了,买个坯子不到1,我宁可自己用电钻钻,也得糊弄上个数,所以就这样买一个备着(当时还没打算买立式机呢)

   拆门铃门镜

网友A:
据说那种门镜的门不安全 把门镜弄掉用专用的东西 都能把门弄开  我家的也是这种门

网友B:
居然还有一块钱的充电,可以说明衡水的生活成本非常低

楼主:
赶上了,哈哈哈

网友C:
快来呀弟兄们 三人沙发还有一个座!

网友D:
前排就坐,花生瓜子矿泉水

网友E:
半夜起来专为老张顶帖

网友:
三人座,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那种门镜的门不安全 把门镜弄掉用专用的东西 都能把门弄开  我家的也是这种门 ...

晕,,那我岂不是引狼入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一块钱的充电,可以说明衡水的生活成本非常低

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机器是山东做的,程序是山东写的,一块钱十分钟,不敢说全国都一样,反正轮到个人,充电一块钱也有嫌贵的啊,快充毁电瓶,那些鸡啫们一曝光,很多做快充买卖的店铺都清淡了,这是路上没电的,又知道欠压运行不好的,没法子,才充一块钱为了能不走回家,一则没必要充半小时的,再则对电瓶也没好处,这话可说不着,毕竟一来充电5块钱的少,那是纯粹一点电没有的,跑这里来求充满的。西边小区那充电桩还一块钱6小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来呀弟兄们 三人沙发还有一个座!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排就坐,花生瓜子矿泉水

嘿嘿嘿,哈哈哈哈,来得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夜起来专为老张顶帖

嘿嘿嘿。感谢

网友:
我还不知道我这边有店铺可以给电动车充电这回事,自从看了你的帖子才了解。想来,外出车子没电了,还能赶着啊,冲一块钱应个急,回家再慢慢冲吧。还是很方便的,没生活成本高低一说,方便应急。这根给车加油加个1块钱的汽油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哇哈!老张新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机器是山东做的,程序是山东写的,一块钱十分钟,不敢说全国都一样,反正轮到个人, ...

你给改个限流,10A确实很大,电解液都冒泡,电流改小一半,时长加长一半,大家都不占便宜

网友:
技术知识点:
外观接近的灯珠,区分1W、3W和5W。
用3.2V电压进行测试,测量电流。1W灯珠的电流约在2~300W之间。

客户1、新大洲电摩安装取点插座。连工带料收费15元。
客户2、换多合一电动车灯头并调节刹车。活不大,事挺烦。一来是设计智障,半包围结构,没有全放里头,也没都露外头,做着不漂亮。二来是车子骑用久了,埋在车身下面的控制信号线,磨断线,需更换。总共收费30元。
客户3、小妹子充电1元。

根据客户1的需求,提出了新的科研课题,检测自己的充电器,看看能不能做几个电动车电瓶直接取电充手机的充电头。目前已经筛查出几个可用的充电头以备改装了。

还给一个注意安全的兄弟做科普,交流电的检测到电压,未必等于会伤人。

快递不靠谱是常态。少发了灯珠很郁闷,即便老板退了差价,下次补货还得花邮费,郁闷。不过,各种钥匙坯到货,看起来丰富多彩沉甸甸的,让我这仓鼠症患者看了都替您开心呢!

门镜为啥要用这么粗大的啊?里面除了镜孔之外,还有两节AAA电池以及一个电路板。这样一来,总体直径太大了,极端不安全。有一路开锁方法,是卸下门镜(如果在外面,就用冲子砸烂门镜,让它掉到房间里),然后从粗大的门镜过孔,深一个带拐弯的别棍进去,利用别棍上待的观察镜看准位置,拨动门锁把手,打开防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