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店淘了两个电源,回来拆解,发现电压不准

楼主(2019-04-01):
今天顺路去废品店,捡了两个电源回来。一个是12V的电源,比较小巧,刚好可以用在车机上。原来配的电源是大点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这个电源比较小巧。测试一下发现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是可调电源。跟我手头的一个完全一样的。经过测试发现跟我手头的那个电源一样的毛病。都是比原来额定输出高3-4V的样子。比如3V的那档输出,不是3v,是7V多的样子了。其他各档都是偏高3V多。真是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拆开看了看里面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变压器,多绕组的,共有7个抽头,6个是电压输出,一个公共端。然后就是4个二极管一个电容。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变压器都是中了一个毛病了?好奇怪的啊。

还有请教各位一下,废品店回收的旧音箱,成色不是太好了。5元钱买3个音箱,音箱尺寸30*20*20的样子,合适不?我看到淘宝上新的喇叭才不到10元一个。废品店老板要15元3个呢。觉得贵了。毕竟是旧货。贵了不值。

网友:
游戏机随身听必备

网友:
12V1A的电源功率有点小,一般车机功率比较大,最好用5A以上电流的。
那个可调电源是过去随身听上用的,空载测试电压有点高是正常的,加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
你那是空载  如果带到额定的电流 电压就回来了

网友A:
简易变压器整流电源空载电压高是正常的,滤波电容会把电压拉高,但后部缺少稳压部分。所以带上额定负载后电压就会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易变压器整流电源空载电压高是正常的,滤波电容会把电压拉高,但后部缺少稳压部分。所以带上额定负载后电 ...

正解,这种变压器整流后不带负载,滤波电容电压为峰值点的电压,当然高接负载之后输出电压为平均值,就降下来了。标称的输出电压为平均值。

楼主:
楼上的回答令我茅塞顿开。太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的确是这样的呢。有道理。论坛每天让人都有进步和提高。

网友:
12V电源功率太小了,带车机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