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换硬盘 导致电脑被锁了 哪位老哥会解锁???

楼主(2019-04-01):
自己一台老东芝笔记本R930 I5-3340M的机器  用了很多年了 一直很正常   前些天想着给他升级下SSD  淘汰机械盘   结果拆机之前忘记把BIOS里的硬盘密码保护取消  就直接换了SSD   一开机就要我输密码    输了密码又不能正常装系统     试了几次都不行   没办法了又把之前旧机械盘装回去    但是现在开机后输入密码  验证也通过   却显示PC locked  连BIOS都进不去了    键盘都锁了  有大神会解锁吗?  我老硬盘里好多重要资料不能丢啊  硬盘拿到其它电脑上又读不出来  一插上去就提示你格式化。。。各位大神,咋办???

现在不装硬盘  或装其它任何硬盘  开机就直接锁定了    只有装原机拆下来的硬盘才会提示输入密码    可问题是正确输入了密码还是锁定   无解了。。。

正常开机

提示输入硬盘保护密码

密码验证通过

验证通过后马上锁定

网友A:
拆下bois电池放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bois电池放电试试

不行  试了

网友:
如果基于加密分区表的话,你试试DiskGenius搜索丢失分区功能。千万不要往硬盘里写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可以找找东芝官方网站论坛查找一下答案,甚至可以给东芝打电话过去要求技术支持的,即使过保修期也可以要求电话技术支持的,一般打电话应该有结果,就跟他们说硬盘更换之后输入密码无法开机,告诉他们是他们机器的BUG,不要说你机器过保之类的事情,一定要强调他们机器bug,有密码也无法开机,要说不能开机尽量不说不能解锁。

网友:
本子的安全机制生效,当成被恶意破解,双重锁启用。有售后的话,咨询一下售后,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B:
这个密码要么在BIOS要么在密码芯片里,直接拆下来刷就是

网友:
感觉是有加密芯片,找下芯片的DATASHEET,找找如何擦除。以前联想的本子这么干过。

网友C:
弱弱的问下,您装的sw2018好用吗?我现在还是sw2016:sweat: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芯片加bitl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密码要么在BIOS要么在密码芯片里,直接拆下来刷就是

这个自己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您装的sw2018好用吗?我现在还是sw2016

2016没用过   以前都是一直用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