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这CD机怎么在收音机模块里加AUX功能

楼主(2019-04-01):
请大神们帮忙看下这CD机怎么在收音机模块里加AUX功能,辛苦了,感谢

网友A:
这个不是焊上两根线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焊上两根线就可以的~

请问这可以到收音机模块里加AUX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可以到收音机模块里加AUX功能吗?

关键是得有资料!没资料就别惦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得有资料!没资料就别惦记了~

要哪些资料

网友:
直接用车载MP3之类的,发射调频信号

网友:
看一下AM/FM收音IC是什么型号,查一下资料,找出音频输出端,把输出端与原IC断开,输出端接两根线作为AUX输入
或者,主板上有一个CD2313,是输入选择\音量控制\音调调节 多功能IC,查一下它的资料,找到一路输入端作为AUX

网友:
3组立体声音源输入,4喇叭输出。3组只能选一组输入,有MCU指令完成。因都是内部电路完成,不能改为4声道输入。

音效集成电路CD2313/PT2313应用资料 _ 电子技术学习_家电维修论坛 - www.jdwx.info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82

网友:
1、把那几个芯片型号输入到百度查询,找到音频处理芯片或收音芯片
2、找到对应的输入引脚 L 和R
3、找一个5脚的3.5音频输入插座
4、断开 收音芯片 到 音频处理芯片的 L和R线路,注意断开点应为 收音芯片输出的地方,因为输入到音频处理芯片时一般还串有两个电阻和电容
5、收音芯片的输出L和R接 3.5音频插座的两脚 音频芯片的输入端接3.5音频插座的两脚,3.5音频插座的地线接接主板上的地线
6、效果为:未插3.5插头时 打开收音机还是收音机功能,插上3.5插头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就是AUX功能
大致方法就是这样,说了这么多,其实只要懂一点电路原理的,分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