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修個太陽能熱水器的感應線。

楼主(2019-04-01):
像我們這麼優秀的男人,能修則修,盡量不換。

其實是俺畏高啦:)如果整根換的話,買又來不及,而且要攀爬到很高的地方,所以能修修就算了。

順便能解解技癢,一天不修理點東西就手癢的毛病。

廢話不說了,開干。。。

一年前修過當時下雨,隨便糊弄的,維持了1年,這線本身質量就差。。。

這樣接的話,中間凸起來一大塊,被拉扯到的話,應力集中。

這次我要好好修理一下,今天沒有下雨。

先擬定計劃,因為這個線質量不好,連顏色也難以辨認。。。

先接好一邊,

網線的外套剛好能套住

另外一頭要謹慎一點,先扭上去,其中兩根是溫度,兩根是水位。
測試加溫,放水,驗證線是接對了。才能下一步修剪線長,要不然又要重來,
這是階梯接法要注意的地方。。。

不能搞太多,一層就夠了,否則太鼓,拉不進去網線外套。

兩邊留夠餘量,互相抽送一下,就可以了。這樣接線,應力分散,受到外力拉扯的時候,不容易折斷。

這次要認真一點,加強防水。。。

準備搞完走人,發現上次剩下的黑色電工膠,別浪費,
套多一層防紫外線。。。希望能用久一點,下次該換線了吧,
親,你上次也是這樣說的啊。

這太陽能用了15年了啊。。。中間修了有10次了吧。。其中只有3四次我在家里自己修的,不在家就只好送錢給人了
(人家不管哪裡壞,只管換個透,線阿主機啊什麼的亂換一通,賺翻了,不過人家專業人員不畏高,亂爬一通也不怕摔S)

说点题外话,之前用的是側面安裝的感應頭。

像這樣的,順便說說我換感應頭的時候,先在低層用100度的開水試試感溫頭、水位頭是不是正常,
否則到高層區更換才發現問題就麻煩了。。。

感謝光臨。。。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有个太阳能热水器的事情要来请教下

网友:
繁体字?台湾同胞?

网友:
那么多的水管道,是太阳能吗?

网友A:
感温头,橡胶的感应不灵敏,全不锈钢的孔容易被水垢堵,还是多节裸露的耐用

网友B:
我都没注意,一直看到你的回复才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温头,橡胶的感应不灵敏,全不锈钢的孔容易被水垢堵,还是多节裸露的耐用 ...

南方没水垢烦恼,前几天帮人拆了一台48管的用了6年,只有一丁点黄泥水

网友:
这么多树叶,难道楼主住别墅?

网友:
是时候做把移动电烙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注意,一直看到你的回复才发现,

这没有什么不好,自己经常使用繁字体是不会发觉的:习惯性自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方没水垢烦恼,前几天帮人拆了一台48管的用了6年,只有一丁点黄泥水

这位朋友对南方的水质好像不太了解,南方的水质也不是很好。对北方的水质不了解,也许北方的水垢比南方多严重一些。
俺家的太阳能使用了十年,现在一开太阳能的水,水垢就会跟出来,水龙头都会被堵死,不流水,水龙头、花洒要三天两头的清洗,要不然就会被水垢堵住。

网友E:
繁体看着好费力,胶带晒久会开胶吧,胶带外面再套上太阳能水管上的那种保温材管会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对南方的水质好像不太了解,南方的水质也不是很好。对北方的水质不了解,也许北方的水垢比南方多 ...

我家的用了15年,現在也越來越多水垢了,但聽起來沒有您的那麼嚴重。

是不是因為我家的,冬天不夠熱,用了加熱棒,然後那個加熱棒幫忙解了毒?你們家加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繁体看着好费力,胶带晒久会开胶吧,胶带外面再套上太阳能水管上的那种保温材管会好多了。 ...

工作需要見諒啊。

謝謝分享,等觀察幾天,有機會的話加點錫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用了15年,現在也越來越多水垢了,但聽起來沒有您的那麼嚴重。

是不是因為我家的,冬天不夠熱,用 ...

冬天是一定要加热的。凡是太阳能都有电加热,这样方便在阳光不足、水温度不够时加热。加热棒不能减少水垢,只能增加水垢。太阳能之所以会有水垢,一是水质的问题;二是水温的问题。水温越高,水垢产生的量也就越多。俺这里在夏天水温如果不加以遮挡的话,太阳能水温可以达到100度。使用几年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现在夏季太阳能都遮挡,将水温控制在50-70之间,但是依然不能避免水垢的产生。

网友:
广东这边太阳能用的太少了。。之前一直想装,但是太少人做了。

网友:
没接触过太阳能热水器,这感应线是拉到家里去的么?

网友:
东三省好多年不见太阳能热水器了。

网友:
这线质量太差,太阳一晒皮就粉掉,然后铜线烂断

网友:
原谅我不厚道地笑了哈哈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