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的三月天照明Led驱动,想修好它。

楼主(2019-04-02):
三月天led灯,看用料挺好的,电容用的居然是绿宝石的,问题是通电led灯一闪一闪的,有大神看看,怎么修。

网友:
估计是和芯片引脚相连的电容出问题了,曾经换电容修好一个

网友A:
如果灯珠发光器件没问题,就是变压器后边的电容不良,就是错一点都不行。

网友:
启动不良,就会反复启动和闪。查芯片Vcc和反馈电路。

网友B:
先换灯板,再换恒流源,灯珠板的故障率比这边高

网友:
你确定灯板没问题再修这个距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珠发光器件没问题,就是变压器后边的电容不良,就是错一点都不行。 ...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灯板,再换恒流源,灯珠板的故障率比这边高

测过了,灯珠都是好的

网友:
按楼上的意思,接下来测量一下启动电容(与ic串联的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