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一个飞利浦电动牙刷的 超声波马达驱动方式

楼主(2019-04-02):
家中的飞利浦电动牙刷,进水了,电路板腐蚀严重,还好淘宝能买到配件。

我想问的是,这个牙刷上半部分是超声波振动电机,我想确认下下它是否还能使用。

我看了原来电池14500输出3.7V. 正巧我手上有一节18650电池也是3.7V。我把电机2根漆包线焊下来,接上18650,电机振动一下,不是持续工作,反复几次都是震一下。

是不是不能接电就能工作,必须需要电路板驱动

网友:
接交流电试试

网友:
必须要驱动的,不能直接直流电输入

网友:
接交流电就行,据说这东西就500多hz频率

网友:
必须要震荡波形驱动,实际频率在200Hz多一点,类似于上下过零点的方波

网友:
之前用h桥芯片驱动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个顶多是震动,离超声波还远着呢

网友:
估计又是顶头的密封圈坏了进水~~~ 直接买新的把

网友:
tB买个超声波加湿器的驱动板试视把。

网友:
电池换两个方向能吸就没坏

网友A:
应该是声波振动电机,需要驱动电路才能用,直接用电池直流输入也不会振动,需要接大概300Hz的交流电。看来无刷电动牙刷故障点多是个问题,我和我爸用的还是有刷电动牙刷,欧乐壁的低配版才90多元一个2节五号电池,充电版要贵得多,刷头平均几元钱一个,飞利浦和小米等我也看过,但是牙刷头比较贵一般20元一个。

网友B(2019-09-24):
这种是需要脉冲电源交替正反相才能用作的,如果你快速切换电池正负极差不多就能模拟工作原理了吧  应该

网友:
电路板作用就是给这个一个交流电 让它不停来回动 还有 飞利浦用完 拔下刷头 冲洗金属杆部分 然后金属杆向下放进牙刷杯里 这样不会进水 能用好几年

网友(2020-07-07):
这个是京东上最贵的博朗电动牙刷,频率不过48000次/分钟,也就是800hz,离超声波20000hz还差两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声波振动电机,需要驱动电路才能用,直接用电池直流输入也不会振动,需要接大概300Hz的交流电。看来 ...

几元一个的刷头哪里买的啊?我买的好像30左右一个呢!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电磁铁,通电吸一下动一次,断电由于弹性恢复再动一次。他的电路板就是控制高频次通断电,电磁铁搞了两个提高频率,自己买东西修,很简单,飞利浦都赚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需要脉冲电源交替正反相才能用作的,如果你快速切换电池正负极差不多就能模拟工作原理了吧  应该 ...

他是两个电磁铁反向绕,最简单的设计,两边互相通电就行了,不需要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