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量产K9PFGY8U7A冷门颗粒的经验、教程

楼主(2019-04-02):
之前在淘宝第一次购买SM2246XT主控板的U盘,颗粒为三星K9PFGY8U7A,MLC双贴,总共64G。U盘使用中发现很多毛病,不支持TRIM,固件版本过老(P0316B),于是想自己量产一下。在网上搜了2246XT好多版本的量产工具,数据库中都没有这个颗粒,只发现2246EN量产工具中有这个型号的颗粒。但由于两个工具闪存参数定义不同,无法直接替换,只好自己瞎改,用UltraEdit打开“Flash.SET”自己手动添加颗粒信息。自己尝试了无数次,结果弄失败了,U盘即使不短接,插到电脑上也和短接一样。

下载的一大堆工具,2246XT都没有闪存颗粒的信息

没办法,只好问淘宝上的卖家,他发给我一份工具“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O1224H_DBP0120_FWP0316B”,但是内容和我下载的是一样的,自动识别出来是“Samsung,64Gbit,K9LCGY8U1A”。

店家告诉我,直接用Auto识别的这个就可以。我还是不相信,就打开数据库看了一下。发现闪存ID竟然是一样的,都是“EC,D7,94,7A,54,C3”。然后自己修改了一下数据库里的名称,改为“Samsung,256Gbit,K9PFGY8U7A”,竟然量产成功了。

现在是在旧固件里量产的,我想用最新版的Q0405A量产工具,就把数据库里这一条复制到新工具的“Flash.SET”里。由于2246EN数据库里K9PFGY8U7A的信息和K9LCGY8U1A不一样,保险起见,我就以2246EN为准,修改了一个参数,把04152改成04096。
这是2246EN里的
这是2246XT里的

其它参数,我自己也适当调整了一下,把TRIM、休眠功能都加上,序列号、名字随便起,如下图。

注意,这个版本工具里温度“AdjustTemperature”的值默认是-30,这是错误的,别忘了改成0
这里“Disable Tran ADJ”应该要勾选,之前不选它会出错。

参数改好了,点击量产,比较顺利,就是最后会报错50“RunISP Fail”,不过不影响,也能正常使用。除此之外,我还手动焊接ASM1153E的ROM芯片,这样才支持UASP,我会另开一贴说明:

SM2246XT U盘主控版供电改造掉盘、加ASM1153E ROM芯片支持UASP/TRIM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46

楼主:
下面是AIDA64、Crystal DiskInfo的信息,可以看出和2.5寸SSD硬盘没什么两样。

经过测试,支持TRIM,也支持长时间休眠。

跑分也不错,是正常水平。量产之后又用工具“urwtest_v18”测试了一下,全盘写入一遍没问题,满意!MLC全程写入不掉速。

总结:量产时识别颗粒不能仅仅凭借名称,要看闪存代码。如果数据库中没有颗粒信息,可以下载相近主控的量产工具作参考,也可以下载之前旧版本的工具,不过还是要以代码为准。替换数据库信息要检查,名字要改好,不然会出错。

网友A:
这颗粒不算冷门吧。老一点的工具上有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不算冷门吧。老一点的工具上有支持

SMI的工具越来越不友好了,以前可以开动超过32die颗粒。。。。。现在固件反而不行。。。。我看大神开8H2H8贴都用的是老板子+老固件。。。

网友B:
感觉贴64G闪存浪费了,起码要双贴64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贴64G闪存浪费了,起码要双贴64才够用

是啊,64G速度也上不去,第一次搞这种U盘

楼主:
更新一下,今天重做了WTG系统,试了好多方法都失败,最后还是通过Hyper-V直接在虚拟机里装系统。
由于U盘量产完后识别为本地硬盘,不是可移动设备,所以WTG工具不能用。而且我要同时保留PE和Windows安装盘,不能用工具格式化U盘。
原本以为通过虚拟机在VHDX装系统,再经过U盘启动,会有ESP分区干扰U盘引导,现在证明没问题。系统选择Windows10 1809 企业版,发现比专业版好用很多,系统负载很小。
最重要的发现,这个U盘量产更新2246XT固件后,写入放大很低了,之前有10倍的写入放大,很夸张,现在只有一倍多一点,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怎样。而且运行WTG系统很流畅,丝毫不卡顿,不开启PrimoCache缓存软件没有任何问题。U盘发热也不明显,事实证明2246XT跑WTG还是没问题的。

F1是写入量,F5是闪存实际写入量,差不多。之前10倍写入放大太可怕了。

网友C:
楼主:
  我之前双贴128G东芝的颗粒,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固件温度贼高,就算不读写情况下都一样。请教一下看看怎么弄才行,是否需要换固件?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之前双贴128G东芝的颗粒,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固件温度贼高,就算不读写情况下都一样。请教一下 ...

固件太老了,刷成我这个版本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太老了,刷成我这个版本的吧!

最新版固件能发我一下吗?我去淘宝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固件能发我一下吗?我去淘宝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最新版的,

在U盘量产网下载的,很容易找到

网友D(2019-05-02):
老哥,我也在开一个这样的板子,能不能你的盘的正反面拍张图片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我也在开一个这样的板子,能不能你的盘的正反面拍张图片看看啊?

网友(2020-02-23):
有哪位大神知道,图种红色位置1.8V 电阻移动到蓝色位置主控不识别,试着改电阻尝试调电压到3.3V ,结果报错 jump pretest fail 就断开。

网友(2022-07-17):
两个工具闪存参数定义不同,无法直接替换,修改成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