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固态U盘主控板供电改造掉盘、加ASM1153E ROM芯片支持UASP/TRIM

楼主(2019-04-02):
入手DIY的SM2246XT,64G MLC U盘以后,首先发现主控板上缺失ROM芯片,DiskInfo显示不支持UASP功能,AS跑分成绩也非常低。之前没料到这个问题。没办法,只好自己焊。翻遍了淘宝评论区,真的有人自己成功焊上芯片,自己查了一下资料,就在淘宝上买了几种试试。这种ROM芯片叫NOR Flash,规格是“USON8 2*3 64KB(512bit) 3.3V”,最终确定购买“华邦 W25X05CLUXIG”这个型号的。

这种芯片只有2mm*3mm大小,而且有八个引脚,非常难以焊接,自己用热风枪尝试多次才成功。经验是先用电烙铁给芯片的引脚焊点上锡,必须用含银焊锡温度350度,这样才能让焊锡流动性不太高,容易附着。每一个点的焊锡量都要一致,而且不能太多,能看到凸起就行,有毛刺不要紧,别短路就行。上锡完成后,才是用热风枪焊接,注意不能烧化USB接口的塑料,我用软木裁成小条,塞到缝隙保护一下。一次很难成功,很可能要多试几次。
还有一点,焊接完后U盘温度十分高,芯片内部有保护,要冷却以后等一段时间才会好用。我试过不烫手以后直接插电脑,不亮灯,等了一会儿才会自动通电。不要一看到不通电就以为U盘坏了,U盘没那么脆弱的。

这块SM2246XT主控板不仅有缺失固件芯片的问题,而且供电也不稳,使用中如果跑长时间写入测试,比如urwtest_v18”,很容易掉盘。运行Windows To Go系统也很不稳定,必须开启PrimoCache这个软件才行。于是,我就想到改造一下供电,加几块大容量的电容。主控板上有三个DC-DC降压芯片,分别是3.3V, 1.2V, 1.8V,这三处的电源输出都需要加电容,原来的小电容太小了,起不到滤波的作用。手里有KEMET顶级钽聚合物电容,当然好,不过占用空间太大了,只能用一个,不过用40uf的陶瓷电容应该够了,而且高度不会超。

看起来没多少工作量,但焊完这些花了好长时间。强烈谴责主控板生产厂家,这偷工减料已经严重影响正常使用了。

ASM1153E的量产工具我选择“MPTool 2.1.10”版本,固件我全都下载下来了,试验了一圈,确定用“140509_A1_82_40.bin”,支持TRIM、休眠等功能,其它的不用考虑。

注意,一定要点击钥匙解锁,密码asmedia,解锁后手动选择固件目录。当然你也可以修改ini文件。
列表里两个设备,一个是ASM1153E的ORICO硬盘盒。我手里的硬盘盒也全部刷成这个版本的固件了。
刷固件的时候有可能会报错(硬盘盒),但不是全部FALL,这时候重新插拔一下,可能就会显示新固件了。

这块SM2246XT的U盘不仅有1153E芯片的问题,2246XT也需要重新量产,更新固件。想要支持TRIM功能,必须要SSD主控、SATA桥接芯片同时支持才可以,并且主控开卡、量产时要打开这个功能,很麻烦。具体可以见我另一个给SM2246XT量产的帖子。
SM2246XT量产K9PFGY8U7A冷门颗粒的经验、教程

软硬件全部改完了,之后是测试。没加1153E ROM之前只会显示USB,现在是UASP。

加ROM芯片前后跑分对比,启用UASP,速度翻倍!

跑完urwtest没有任何问题!试了两遍都通过;长时间跑别的测试也没有掉盘。电源改造效果明显。

U盘信息

楼主:
这块U盘原本的外壳太薄,不方便散热,自己又买了一个铝合金外壳,做工精致,指示灯也有开孔。自己在每个芯片上都加上莱尔德导热垫,这下完美了。虽然SM2246XT不如SM2246EN,但性能也够用,还是值得折腾一下。自己偶尔需要用WTG系统,也需要PE、Windows10安装盘,手动分区设置引导,这三个功能都集成到这个U盘上了,很实用。
铝合金外壳散热效果明显,长时间测试,外壳会有一点烫手,电脑显示U盘最高温度52℃。

网友:
哪家这么坑?发出来避免他人被坑啊

网友A:
请问大神,WTG系统,PE、Windows10安装盘,这三个功能你是怎么集成的???

网友:
哪个店子?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WTG系统,PE、Windows10安装盘,这三个功能你是怎么集成的???

对!!同问,同问!!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强烈谴责主控板生产厂家,这偷工减料已经严重影响正常使用了。能说明哪一家这么垃圾么?不支持USAP已经是大垃圾,说明刷的是最早的固件,然后供电有问题,这不是让你坏的快么。

网友:
做WTG的64G还是小了点,

楼主:
我购买的店叫“优之家100”,大家注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WTG系统,PE、Windows10安装盘,这三个功能你是怎么集成的???
手动分两个区,第一个FAT32,大小5.7G,命名为ESP;第二个NTFS。
手动把Windows安装盘全部拷入第一个分区,手动提取PE系统的iso,把PE系统也复制到ESP分区,不要覆盖重复文件。然后用BOOTICE工具的BCD编辑功能,读取PE系统的“/efi/microsoft/boot/”的BCD文件,智能编辑,把PE系统的启动项手动添加到U盘ESP里的启动项,别忘了保存。
WTG系统我好像是用虚拟机创建的VHDX文件,WTG启动项也是手动添加,参考BOOTICE当前系统BCD就行,选择U盘分区的VHDX,用手打上目录。

我比较建议不用WTG工具,直接手动在U盘建立VHDX镜像,然后在Hyper-V虚拟机里加载VHDX、安装盘引导安装系统,这样成功率比较高。经过测试,U盘引导和VHDX盘本身的ESP引导不会冲突。放心好了。

网友:
WTG系统,PE、Windows10安装盘,这三个功能集成
马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分两个区,第一个FAT32,大小5.7G,命名为ESP;第二个NTFS。
手动把Windows安装盘全部拷入第一个分区, ...

感谢解答。。。

网友:
感谢分享,WTG系统,PE、Windows10安装盘,这三个功能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谴责主控板生产厂家,这偷工减料已经严重影响正常使用了。能说明哪一家这么垃圾么?不支持USAP已经是大 ...

店铺叫U之家,2246xt主控用旧固件写入放大十倍!

网友:
高端2246xt板 需要的朋友多吗?

网友:
赞同一下,动手能力非常强赞一个

网友:
以前那种有flash的板,512G全盘校验也不会掉盘。

网友C:
高手 高手 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2019-05-02):
引用 网友C:
高手 高手 高手,就是高手

第一次折腾U盘,磕磕绊绊,还好成功了,一直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