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液晶屏加触摸屏,液晶驱动板接口和触摸驱动的线不对怎么办

楼主(2019-04-02):
液晶驱动板触摸接口是1.25mm的5p接口,触摸的线是1.25mm的4p,细节如图

网友:
两边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

网友A:
电阻屏幕分四线和五线

网友B:
我也想这样升级一下啊。因为有时候鼠标键盘是USB口的会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幕分四线和五线

是电容屏,那根USB线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样升级一下啊。因为有时候鼠标键盘是USB口的会睡

我是自己做的便携屏,连手机看视频都,不能快进很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容屏,那根USB线是配套的

哪有4线的电容屏,你把图发出来看肯定是电阻屏。另外USB是接主机的不是接驱动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