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架+射灯+充电宝=自制低成本LED工作灯

楼主(2019-04-02):
本次制作的目的:制作一个工作灯,在小范围固定位置施工操作中可脱手放置使用,便于移动,使用时需比常见的手电筒方便;供电电压是5V的,可用移动电源或常见的5V电源适配器供电;有支架可以多角度调节照射角度。

1、几年前2元多购买的射灯,功率是3W的

2、内部的样子,三颗1W的国产LED

3、先上个本次制作的电路图,工作灯通过5.5/2.5的DC插座供电,每个灯头中的LED都是限流后并联到5V电源上。两个射灯头是并联的,其中一个加了个开关,当需要低点的亮度时,可以把其中的一个灯头关闭。

4、下面开始改造:现在要用5V电压供电,5V电压只能驱动一个LED,就要把原来串联的3个LED,改为并联。把铝基板上串联的两处铜箔划断,划断后就是独立的三个LED了

5、可利用射灯原来的电线,把三个LED的负极连到一起

6、取一小块线路板,大小正好能卡入散热器的槽位中

7、LED的驱动就用电阻了,每个LED串联一个10欧1W的电阻限流。限流电阻的计算方法:这个LED上的正向压降约为3.5V,单个LED上通过的电流=(5V-3.5V)/10欧=0.15A。为了能长时间使用,以及能适用于大多数的移动电源,这次每个LED上的功率没有达到额定的1W,现在是0.5W多点。两个灯头中6个LED的总电流为0.9A左右,总功率约为3.15W。单个电阻的功率=0.15*0.15*10=0.225W,我这里用了1W电阻,余量是比较大的

8、开关的两个角挡住了,无法放入散热器,用电磨磨掉一些就可完美嵌入了,当然用刀片烧红后切除开关上多余的塑料也行。开关把线路板压得很紧,板子无需用螺丝再固定了

9、把开关、电阻、电线焊上

10、把线路板等装入后的样子。三个电阻到时分别接到LED的正极,黑色线是接到LED负极

11、这里加插个装配要领:外壳、散热器、铝基板、灯杯组装起来时,必须先将灯杯压在LED基板上,用两手指按箭头方向压紧,再加上外壳,拧入外壳时,两手指是压紧不动的,另一手转动外壳来完成螺纹的拧入。请千万这么操作,如果不压紧灯杯,单单通过拧外壳来操作,转动过程中可能灯杯会跟转,会把LED的果冻断头的。这么做还有个作用,散热器与外壳间的螺纹已是固定的了,为了确保外壳螺丝孔与三个LED间的对应位置关系,先装铝基板压在散热器上,放上灯杯拧紧,看位置是否满足要求,如正好,拧出外壳后把铝基板与散热器的相对应位置做好标记;如位置不是所需的,可将铝基板转过一个角度后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满意。

12、将电阻套上热缩套管及黄蜡管,分别焊到三个LED的正极,三个电阻的引脚必须做好绝缘及耐热保护,以防短路。黑色线是接到LED负极。

13、完成后背面的样子

14、另一个灯头,后面是5.5/2.5的插座,制作方法与刚才那个一样的,只是开关换成了插座。其实这个灯头三年前我发过三张图。

15、将两个灯头并联起来

16、射灯上的挡圈,锯开

17、这个周长约18cm,总长余量不多,一定要按图中的位置锯开

18、打孔,砂纸打磨铝片。铝片总长8cm,最外端两孔之间距离为6cm,孔为4mm(射灯上的螺丝是M4的)。图中U型的配件是玻璃搁板架。

19、可利用射灯上原来的固定螺丝,将两个灯头装配起来。为什么最外端两孔之间距离为6cm?这样两个灯头间是有空隙的,两个灯头间的照射范围就可以转动调整了,调到需要的角度后再拧紧螺丝

20、装上小三脚架,完工。除了用三脚架,顶部的横档,通过钩子绳子之类辅助还能进行悬挂

21、正面照。

22、背面照。看到开关了吗,它的位置是由散热器与外壳间的螺纹决定的,无解,强迫症是会被逼死的

23、举头望明月

24、低头思故乡

25、歪头装个萌

26、接上移动电源点亮,当然用5V电源也是可以的。工作灯长时间使用时,室温15度时,散热器上温度约40度,可见如果没有把LED的功率降低一半使用的话,温度还是会比较高的。

27、关闭一个灯头

28、实际电流约0.8A左右,用单节的移动电源也是可以带动的

29、我没有把工作灯一体化的需求,如果有这个要求,可把移动电源固定到灯上,图中的两处位置都是可以的,用胶、扎带、螺丝固定都可以,到时连线用短USB线。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楼主:
因为射灯的材质是铝的,加工起来很省力,所以这个灯的加工量很小,制作起来很方便。贴子中还把射灯原有的大部分材料都尽可能利用了。我这个三脚架利用的是摄像头上的,如果没有类似的话,又不想花钱买,那么手机自拍杆、云台支架之类可调角度的,都能想办法再利用的。

网友A:
感觉有点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头重脚轻

实际使用中并不会倒的。当然有更好的脚架就更完美了。

网友:
设计的棒棒棒、。

网友B:
这么近,还是聚光的,会不会光斑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近,还是聚光的,会不会光斑太严重

为了照射距离,特意选的聚光的,光线实际上并不会太亮,因为如果太亮的话也就不会做成双头的了。例如天花板上修个顶灯,工作灯放地上斜向上照射,如果不是聚光的,效果就没有这个好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手艺,可以,坚持下去能做个机器人5号。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666

网友:
创意挺好的

网友C:
做得精致!
话说不用透镜用柔光板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做的漂亮,也很实用!好像也有个三脚架,得空也做个
没子弹了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激发了我,
手痒痒的,想仿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精致!
话说不用透镜用柔光板是不是更好些

为了照射距离,特意选的聚光的,如果是散光的,效果就没有这个好了

网友:
为啥不用7135呢

楼主:
一个7135的电流为0.35A,这样每个1W的LED是满(超)功率运作的,发热及寿命都会有影响。如果LED换成3W的,在散热足够的情况下,则完全可以使用7135进行恒流驱动,效果更好。

网友:
就这帖子还申精,我发过的DIY帖子都没有申过精华。白整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