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续霍霍示波器与信号发生器,直到坏了为止

楼主(2019-04-02):
以前测试的,现在很多场景都有点忘了

这个可能是10X下,没接探头时,示波器的噪声,10mv
这时噪声10mv,只能测100mv以上的信号估计才能看

接上探头,把输入短接,怎么噪声更大啊
达到50mv了

两个通道的对比,2通道没接,空着的

2通道空着,没接探头时的底噪,不到1mv,0.8mv,和厂家说的基本一致
只是时基没注意,选的20us

这次换了信号发生器提供的双头bnc,是叫这个吧,我也记不住了

10mv,10k的信号,由于噪声,测的频率和幅值都不对

低通过滤后,显示还是不行,达不到厂家照片的效果

这是厂家效果,同样信号,差距咋这么大呢

100mv,10k

这个还将就,和人家差了10倍的效果

10k,100mv方波

10k,50mv,这就差了不少

占比90%

占比99.9%

占比99.99%,还真的可以输出这么高的比例值

高频,小信号,5Mhz,50mv

1Mhz,50mv

5Mhz,1v,好多了

10Mhz,1v

最高频率,15Mhz

5Mhz,10v,效果要好很多

10Mhz,10v,效果就不行了,方波输出也就5M以下吧

15Mhz,10v,变形严重

正弦波

1Mhz,100mv

1Mhz,1v

再看看其他,闲着也是闲着,哈哈

调幅

阶梯锯齿

15Mhz,1v三角波

1Mhz,100mv三角波

10k,5v,哈哈,大家随便看吧,没什么顺序了

10%占比

0.101%占比,测试还比较准确

0.021%

显示0.019%,差点

0.011%

显示0.013%

0.001%

这个测不出来了

100Khz,20mv

大体就是这样了,目前最好的测试结果了,专家说那个双头线不行,可是
别的也没有,暂时就这样吧

网友A:
表示看不懂,但不耽误崇拜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看不懂,但不耽误崇拜你

哈哈,我就是业余,你这表哥才是需要崇拜啊

网友B:
楼主的钻研精神让我佩服!

网友C:
艰艰同学最近波波玩的很嗨啊

问一下:印象中老版论坛中过玩具示波器,那个玩具能不能测电子负载中MOS的G极波波?看看是否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艰艰同学最近波波玩的很嗨啊

问一下:印象中老版论坛中过玩具示波器,那个玩具能不能测电子负载中M ...

G极应该是直流吧,起码近似直流,波动我想应该很小,我的小电子负载是这样的,大的应该也差不多吧,这个玩具只能看200k以下的波形,谁知道振荡频率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钻研精神让我佩服!

哈哈,客气了,我是瞎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客气了,我是瞎玩,

200k也是高看了  最多150k

网友:
玩的不错,快成精了,钻研精神让我佩服!

网友D(2019-06-12):
小信号干扰大, 估计是供电问题,换成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干扰大, 估计是供电问题,换成电池供电试试

哈哈,不知一节锂电能行不,要求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知一节锂电能行不,要求5v

这个东西耗电不?  用4节5号电池可以

我想买,但不知道高端频率失真大不大?  大就没意思, 其实我想买500M采样率的。波形更精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耗电不?  用4节5号电池可以

我想买,但不知道高端频率失真大不大?  大就没意思, 其实我想买5 ...

不大,一般小于1A电流,5号电池是不行的,两个锂电并联供电合适,就怕电压不够,高端肯定失真,方波1Mhz还可以,再高就有点失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大,一般小于1A电流,5号电池是不行的,两个锂电并联供电合适,就怕电压不够,高端肯定失真,方波1Mhz ...

方波1M以上就不行? 这个,,,,

15M正弦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1M以上就不行? 这个,,,,

15M正弦波呢

哈哈,不就是这个帖子里的图吗,基本就这样,但是我的线材可能不好,也许实际比我这里图片会好些

网友D:
调幅波 载频和调制信号频率不能分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幅波 载频和调制信号频率不能分开设置?

这个我没关注过,我也不玩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关注过,我也不玩这个

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