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遇到奇怪的启动故障

楼主(2019-04-02):
这几天,电脑启动遇到奇怪的故障,冷启动的时候大约在通过自检就要进入系统的时候突然掉电的样子,再次启动没有反应,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发现电源的风扇时转时不转(KK500A),叉开电源,检查风扇有一风扇叶片断裂,哥俩好伺候,粘好后,测试开机,故障依旧,每次开不起来过一段时间开就就有反应,但还是在进入系统前就突然掉电关机,反复测试几次,突然正常开机了,使用一整天没问题,正常关机睡觉,第二天故障依然,反复开机几次就能开机正常开机使用,今天已经第三天了,就是不明白故障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冷机不行得预热,下次冷机的时候拿风筒吹一会儿电源试试,稍微离远点不要太近了

网友:
换个电源就能好的话,换个电源吧,我也碰到过。

网友:
检查主板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
看看电源里面的电容鼓了没? 我有一个航嘉冷静王 类似, 冷启动越来越难启动,有时候反复断电好多次,但是只要开起来就ok、  后面把电源里面的电容都换掉了,开机一次ok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开关几次热了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看下电源里面的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八成是电容热爆了。上电预热段时间后电容经电解反应容量有所恢复就可以工作会儿,但下次冷启动还是不行的。

网友:
电源和主板的可能性大,先排查电源然后主板

网友:
换电源或者更换电源的电容,估计风扇损坏高温导致电容性能下降~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指点,等有时间我检查一下。

网友A:
看看电源和主板的电容是不是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和主板的电容是不是怀上了。

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没有看到明显的

网友B:
先换电源,大部份都是电源的问题,我发现很多组装机都是JS的垃圾电源,坑害老百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源,大部份都是电源的问题,我发现很多组装机都是JS的垃圾电源,坑害老百性 ...

已经确定是电源的电容鼓泡了,KK500A 电源已经用了10年了,只是手上没有合适的电容更换,等买到再换了试试。电容220uf10V的。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所有帮忙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