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3:移植电压表和照明灯

楼主(2019-04-02):
年前坛友搞活动,收得一套伟泰克双速充电钻,可惜运气不好没电池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42
一直吃灰也不是办法,何况体质比手上的大虾好些,但马老板家电池也不便宜,因此就有了这移花接木帖

先前嫁接了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17
改了座充和充电钻接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45

本帖继续加装电量表和照明灯
又拆开了

一直在指示灯和电压表中间纠结
考虑到安装位置、大虾闲置、懒得做新板,最后决定拆东墙补西墙

这个位置合适装电压表头

调速开关没需要的引出端,要先拆看看看

开壳
板子这边具体功能如下
PS:接触过3种充电钻,调速开关里面几乎一样

中间孔接条线出来,到时候把电压表和照明灯都接在上面

拆了去年才装在大虾上的电压表头

比划好位置后,用美工刀开孔啦

折腾半天终于修好
PS:里面加强筋也要修,不然装不下

装上表头试试,看样子还不错

表头两侧的安装耳朵正好可以靠在里面加强筋上

可惜装大虾上时已经剪掉一边了

所以粘块塑料片抬高挡位

把原来的滤色片改小,粘在表头上待用

伟泰克没照明灯,位置也比较摘
手上没Φ3的白光灯珠,只能委屈大虾了

Φ3钻头在这里开孔

缝隙过线没问题

装上的效果
至于固定,螺丝夹紧就可以了

加工工作已完成
楼下开始组装

楼主:
组装相对简单了
焊上1k电阻和线(表头和LED负),电阻是给照明灯用的

表头和LED正极焊电池正

试一下,OK

装到壳子里,整理好线

顺便把水平泡也粘上,免得每次拆都掉

装好壳子,发现表头被电机线顶出来了,好丑

压好电机线
在表头两侧粘上挡块,用来限位

装好总算满意了

正面效果

通电显示电池电压

照明灯,真蓝呀!

模拟钻墙,照明灯有点偏下了

电压表在黑暗中的效果

好了,折腾到此结束

花几个晚上,舍弃看电影的时间,总算把这个充电钻折腾完了
改装效果还算满意,试用也不错,就是比大虾重点
如果电芯不挂估计应该可以用几年了,挂了再学大婶们换电芯

网友A:
没子弹了,前排围观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装相对简单了焊上1k电阻和线(表头和LED负),电阻是给照明灯用的

加电池有没有一公斤?

网友C:
还有个夹头不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子弹了,前排围观学习

哈哈哈,偶都是瞎折腾的

网友D:
改好了 终于可以送了

网友E:
加了这两个好,用起来方便

网友F:
如楼上坛友所说,夹头最好也换了,不然装卸钻头/批头时主轴会跟着转。
不过这个充电钻似乎不好配夹头,当初我收到货发现老板忘了发夹头,就把老电钻上的常见款两节夹头卸下来装到伟泰克上试了试,结果发现外观完全不协调。在网上找了找,找到个老图觉得还不错,但估计很难买到了。

网友G:
弄的不错,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装相对简单了焊上1k电阻和线(表头和LED负),电阻是给照明灯用的

这手艺。。。。。。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池有没有一公斤?

估计差不多,比大虾要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夹头不换换?

偶觉得原配这个夹头质量不错,就没换
只是有点担心钻头、批头卡死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好了 终于可以送了

上帖听坛友说电池还是加上感温头好,偶再想想
所以不能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帖听坛友说电池还是加上感温头好,偶再想想
所以不能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了这两个好,用起来方便

是的,所以就拆东墙补西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楼上坛友所说,夹头最好也换了,不然装卸钻头/批头时主轴会跟着转。
不过这个充电钻似乎不好配夹头,当初 ...

偶倒是觉得原配夹头质量不错,虽然没主轴锁定,但在低速档也能上紧,就是卡死后估计不好弄了

网友:
东墙的窟窿怎么补感觉大虾要成为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的不错,给你点个赞

谢谢点赞,折腾后感觉舒服了

网友:
好手艺,改得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