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VGA转HDMI的转换器

楼主(2019-04-02):
现在用网络盒子看电视和电影都要收费,于是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家里的一台旧电脑主机接上电视看资源呢?但电脑没有HDMI接口,于是就从某宝上淘了一个转换盒,老论坛上已经有很多拆解了,在反复对比中,选择了一个做工不错的,就拍了一个外形一样的,哪知缩水无限量啊... ...

下面是坛里兄弟的拆解:

双面电路,超多芯片,用料超好,相比之下,简直目不忍视啊.... ....
现在的企业,怎么除了偷工减料,啥也做不好呢?

网友A:
接上后,好用吧?清楚吧

网友:
用料算很足了,现在很多转换线更简单

网友B:
其实不如找个带HDMI的亮机卡好

网友:
芯片多又不一定就好,老机器芯片比现在机器芯片多多了,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后,好用吧?清楚吧

有图像,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如找个带HDMI的亮机卡好

对,现在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C:
方案不同,不一定芯片多的就好,不可一概而论。化繁就简是大势所趋,想想以前N多的芯片现在一颗牛屎就可以搞定,你说是技术退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不同,不一定芯片多的就好,不可一概而论。化繁就简是大势所趋,想想以前N多的芯片现在一颗牛屎就可以 ...

其他不说,你看电路板上还有那么多空位就知道是啥情况了。

网友:
nokia 3310跟MTK 单芯片方案的山寨智能机,哪个强?论芯片和元件数,肯定是3310多

网友:
不能光看芯片外观大小。。至少看布线,第一个板子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