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膜配动铁,更强组合耳机制作之不完美收官

楼主(2019-04-02):
之前曾经做过一条动铁耳机 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7875
之前感觉三单元的很不错 但后来逐渐发现低音真的不够 后来萌发出了改进的念头 恰好之前用过一批钛膜的单元 很不错
这些钛膜单元本来体质就很好 现在和动铁组合应该会更强 除此之外 个人感觉两者结合应该不会很难听
之后就是买零件 单买钛膜单元邮费划不来 于是乎就有了此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34

现在有几个买家已经反馈说声音不错 得到了很多人认可
接下来就是制作了

夹子 胶水还是8000 用着舒服 可逆性强 下面注射器 加上502尾巴(貌似叫这个名字 早就忘了)

一袋子之前存下来的镀银线 貌似是笔记本排线

这是买的镀银线 最后没用上(PS:那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上次做完那五条留下来的单元

热缩管 用来做单元导管的

之前的动铁耳机 准备把它拆了 重新改造

新买的外壳 这个比那个535外壳要好 这个材质是树脂的 而且透亮 535那个就是塑料的

卖家还送了标签 最后没用 就不装B了

近距离看 确实漂亮 而且硬度更高

焊台用这个 电池供电的 全程用电池 怕用电源会有静电把单元搞坏 小心为主(PS:有了电池焊台再也不怕焊坏东西了)

万用表再现

热缩管近景

手术刀 这个很好用 够快

这个是9mm的单元转换座 将9mm单元声音导向导音管

就是一个铝合金的 机构简单 但却是很好用的东西 这步已经将导音管插到转换座里了

????没想到竟然有针头了 这个设计可以

这是已经粘好了

这个对焦糊了 太亮了

然后开始拆单元

热乎的钛膜单元 你们自己想搞的要小心 这个单元不好搞 我是搞得多了

正面照

在内壁涂上一层胶水

将单元塞进去之后 在外面也涂上 将缝隙里都填上

排排坐 等着干

现在开始对他下手了

外壳拆掉了

完整取出来了 22955单元

高频30017单元

两对都拆出来了

535外壳下半部分由于胶水太多 索性直接暴力拆了

先上导管 这个是热缩管烤了之后的管子 很合适

热缩管再一次出场

这时要拿出线了 要给单元换线 之前的线太短

钛膜的好换

另一个

单元接线图留一张 防止后来接错

由于图太多 不敢一次发完 我的flash已经崩了几次了 接下来估计还会用量楼
next

楼主:
继续楼上

单元屁股(PS:怎么感觉这话说着辣么猥琐)

再来一张

换线后 这个地方三根线 不好搞

细节 还有一条官方的飞线

可以看到高音单元上还有一个小的孔

接下来就是想想怎么放这三个单元 先把高音塞进去

边角有个地方 能塞着他

一对都看一下

然后这是换来了无数次才试出来的的方案 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少有人做三铁一圈了 空间不好解决啊

高频塞这里了

细节图又一张

还能看到22955的字

三个导音管都塞这里了 刚好通过

然后就是焊接分频版 动圈单元这时没有接 后来将他接到了分频版的低音接线处了 声音很和谐

这忘了是干啥的了

这是接好的

一对成品 没有用新线 我也没用插座 原因之前买了好多插座 都会一段时间后接触不良 素性不用了

现在直接焊线 反而更可靠 短期不打算换线了 接下来开始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

楼主:
这个耳机本来是打算配上一个Type-C的声卡的 但是没有想到出了问题 就成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两根镀银线 一共八根线

摘下来的分线卡

两个插头

固定方式也不一样

将线拆开

8根线 还都是同一个颜色 眼花了

大概是这种样式 这是之前的数据线 没有短线 网上卖的又不便宜 而且硬 索性自己编了几根 柔软 而且随便弯折

这是成品 编了一天

两边不知道为啥不一样长了

下面那个是Type-C声卡 接线测试过 接下来要给他换头 上面两个是准备用的头子

可以看到金属外壳需要插头有个突起的地方来固定

原插头直接拆了

焊盘都在

这是新换的插头

焊接照

由于八根线不好接 用四根镀银线将焊点接出来

又一张 但是这一个方法最后失败了 因为八根线实在不好搞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尝试 图没拍 当时很是沮丧

这是指直接四根线

然后做好绝缘 以为没啥问题了

还涂好了胶水  等我把外壳装好后发现有电流声 板子出问题了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此时宿舍已经熄灯 万念俱灰 不搞了 老老实实换回3.5插头 心情崩了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PS:今天早上试了试 把外壳拆了 声卡就没问题 然后将它接了个线 接了个插座 不再作死了 最近几天一直倒霉 做耳机这几天一直拉肚子 然后中间还出了许多错 我都没放上来 当时也没心情拍照 最后请求大家多给点M 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真的太累了 回想一下 在论坛里把 动圈 动铁 圈铁都发过一遍了 以后就不再折腾耳机了 最后一次这方面的帖子了 另外有疑问的可以留言 我这次就不贴成本了 店铺也不说了 毕竟我估计成本很多人受不了 这个耳机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星期折腾 牢骚发完了 求M:loveliness:

网友A:
喝茶坐等直播....
PS:个人不喜欢入耳式的,只接受耳塞、大耳机、音箱

网友B:
我也就适合听听五块钱的苹果耳机,上档次的听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适合听听五块钱的苹果耳机,上档次的听不来

仔细听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喝茶坐等直播....
PS:个人不喜欢入耳式的,只接受耳塞、大耳机、音箱 ...

入耳和非入耳各有优劣 另外帖子发完了 可以看了

网友:
不喜欢入耳式,只是单纯不喜欢,有没有科普这个的?

网友:
好巧的手,支持下,看你们搞也是享受

网友:
能工巧匠,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2019-07-18):
果断收藏,准备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楼上

单元屁股(PS:怎么感觉这话说着辣么猥琐)

楼主,阻尼呢?没看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阻尼呢?没看到在哪里。

这个没用阻尼 官方分频我感觉已经听着很好了 加上阻尼挺感反而不舒服 阻尼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在我的理解中在耳机里加阻尼都是单元声音调不好了 加个阻尼让声音更和谐 所有官方耳机都是最后在导音孔里加阻尼 没见过在耳机里加阻尼的 官方的做法是用来适应不同人的需求

网友(2020-05-20):
自己折腾耳机也就是听歌向,只要自己感觉好就行。楼主动手能力值得称赞